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有没有联系

楼主(2024-04-08):
比如说做了热处理就不能做表面处理。还是他们完全没关系,想做就做。我看的轴类图只都是有热处理,没写表面处理,是不需要还是不能做

网友:
大部分人设计的轴没有必要做表面硬度要求,调质或者正火处理就够用了。一般需要表面要求的轴都是在那部分处有硬接触的地方,比如轴上的花键,涡轮等,这些需要局部做表面热处理,增加耐磨性和疲劳强度等,典型零件汽车半轴。

网友A:
  我这刚好上午就问了一个整平轴先调质后高频淬火的问题,调质就是热处理,高频淬火就是表面热处理。  我也不是太懂,反正按照我的理解,热处理就是你这个零件整体需要达到什么性能,然后表面处理就是我只需要表面达到这个性能,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需要表面达到其他要求,而芯部不需要。  用我早上的那个帖子,也就是整平轴的调质+高频淬火为例子,个人粗见,就是我的芯部需要良好的综合性能,因为这个整平轴是要受到径向力的,太硬的话,可能容易断、裂什么的。但我的表面因为是要与其他材料进行接触,光调质的话,可能硬度达不到要求,所以就得进行表面淬火,获得更多的马氏体,让材料变硬,这样表面就变硬了,但我的芯部还是保持韧性,这样就能承受一定的径向力而不出现断、裂的问题了。
  以上是以我微末的见识,总结出来的道理,不知道正确与否呢?鄙人等于就刚入行一年多,理解较为片面,如有不对或者不全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斧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说高频战火是表面处理的,那就是放屁。都淬火了,改变了金属组织结构了。

网友(点评):
表面处理是纯纯的物理处理,那跟淬火是一回事儿吗?他是个250,你也是吗

网友(点评):
我也是刚入行,百度了解到的比较多,百度说表面热处理算是表面处理,我就这么理解了,那这么算的话表面处理和表面热处理得分开吗

网友B:
热处理是为了改变力学性能,表面处理是为了防腐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是为了改变力学性能,表面处理是为了防腐防锈

表面处理是不是在特殊环境下才做,一般的可以不做。比如在空气中,那些不易氧化的是不是就可以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刚好上午就问了一个整平轴先调质后高频淬火的问题,调质就是热处理,高频淬火就是表面热处理

这个应该都是热处理吧,只是处理位置不同

网友:
遇事不决看米思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都是热处理吧,只是处理位置不同

对的,都是热处理,调质就是淬火后进行高温回火,高频淬火就是表面淬火都属于热处理,分支不同。楼上说的防锈的话就是电镀,烤漆啥的都能达到,和热处理应该是不冲突的,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热处理会和表面处理冲突来着,咱也了解不深

网友C:
热处理的书籍一堆一堆的,你不翻翻看看。
表面处理的书籍也是不少,先看书再提问,不行吗?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一堆一堆的,越看觉得懂得越少,全都是一些要钻研能搞一辈子的东西

网友:
表面处理是指 电镀 发黑 喷塑 阳极氧化这些,不改变零部件本身金相组织;热处理以钢为例,是金相组织发生变化,马氏体,奥氏体,珠光体之间不同温度加热和冷却的转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的书籍一堆一堆的,你不翻翻看看。
表面处理的书籍也是不少,先看书再提问,不行吗?

看了,看了比较迷茫才来问的

网友:
表面处理有很多种类,比如超声波强化,给表面预制压应力,如果强化后再热处理会抵消掉预设的压应力

网友:
分为表面热处理 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处理是不是在特殊环境下才做,一般的可以不做。比如在空气中,那些不易氧化的是不是就可以不做

大多数情况都要做表面处理的,极少数情况可以不做,取决于材料材质和环境,在空气中不锈钢可以不做,碳钢基本都要做,配合面虽然不做但有润滑油保护也可以算作一种表面处理

网友:
按我的想法,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是不同的类别,一般不冲突,没必要就不做,主要功能上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