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网孔板,可以用厚陶瓷做吗

楼主(2024-04-08):
之前用不锈钢做还是有腐蚀的情况,效果不好,用塑料或者陶瓷,有人做过吗?  要求孔直径2mm左右,孔板厚度20左右

网友:
电木试试?

网友:
用不被腐蚀的不锈钢,选对就行

网友(点评):
316?反正304测试有明显锈蚀点

网友:
PP PVC PTFE  PVDF  PFA

网友:
腐蚀介质是啥?

楼主:
成分复杂,酸性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分复杂,酸性环境

有专门的耐酸陶瓷可以,常见的PVC ,高密度聚乙烯,聚四氟乙烯都耐酸,手册上你看下,有好几种,根据你使用环境选择啦

网友B:
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多孔陶瓷,低温(800度)烧结。孔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多孔陶瓷,低温(800度)烧结。孔后加工。

能做到2mm孔径吗

网友(点评):
可以,低温烧结,可以成型比较复杂的结构。

网友(点评):
供应商要找对。

网友:
可以,我看很多复杂形状都可以做。 供应商要找对。

网友:
要结合你的使用环境吧,陶瓷一般容易裂吧,不像金属延展性好一点

网友C:
选316L或其他耐酸钢

网友:
要是没啥强度要求,用PP吧,好用又便宜,强酸强碱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耐酸陶瓷可以,常见的PVC ,高密度聚乙烯,聚四氟乙烯都耐酸,手册上你看下,有好几种,根据你使 ...

搞个这个试试,陶瓷网孔板

网友:
这种多孔板我见过用石墨做的

网友:
外表包覆一层耐磨材料,聚氨酯

网友:
(⊙ˍ⊙):是用于透氣?還是用於透水?
或者透固体颗粒粉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316L或其他耐酸钢

同意

网友:
再不行就选2205不锈钢,2205的抗腐蚀特性在大多数环境下优于316L和317L。

网友:
特氟龙 PTFE 加工

网友:
推荐聚四氟乙烯

网友:
铁氟龙,PVC试试。。。

网友:
看你使用状况

网友D:
这个316L+镀铁氟龙,还有就是用玻纤板,耐酸耐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316L+镀铁氟龙,还有就是用玻纤板,耐酸耐温

嗯,玻纤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
计划用什么方式加工?

网友E:
铝是不是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是不是可以试试

酸性环境 PH值5以下,铝也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