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末端晃动

楼主(2024-04-08):
根部受力最大70kg,力臂接近1m,悬臂固定端如何设计减少末端竖向受力变形和轴向的晃动

如图

如图

网友:
刚工作一年不到,我来说说我的思路,请各位老大哥审评一下,要减少受力变形可以添加结构来加强这块,让力传导出去,要减少晃动,就是加约束,目前只是个没人管的助理,说说自己的想法,希望不要贻笑大方

网友:
一是增加斜撑或者斜拉
二是增强截面属性

悬臂末端肯定是晃的,如果要完全不晃,那就要考虑斜拉或斜撑

网友:
补充三楼:固定端可以用三个固定位固定,螺钉间距增大

网友A:
把实心改成空心方管,可以增加结构强度,降低晃动,改善受力

网友:
Y轴刚性增强,滑轨立柱都要

网友B: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什么70公斤,什么根部,那叫固定端。
固定端承受剪切力和弯矩,所以你的70公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什么70公斤,什么根部,那叫固定端。
固定端承受剪切力和弯矩,所以你的70公斤是什么

末端受到绳子拉力大概70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实心改成空心方管,可以增加结构强度,降低晃动,改善受力

本体为空心方管,目前是在固定端考虑上下钢板之间靠推力轴承做一下支撑

网友C:
固定端是个啥结构啊?没看懂。悬臂梁那个有人回答了 斜撑或者斜拉 /改截面积 等

网友D:
参考下悬臂吊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悬臂吊结构

感谢,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做类似斜撑

网友:
转轴加粗,结构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端是个啥结构啊?没看懂。悬臂梁那个有人回答了 斜撑或者斜拉 /改截面积 等

上下钢板靠光轴螺栓充当轴并且固定

网友:
参考一下悬臂钻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