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强度、硬度这个概念

楼主(2024-04-08):
书上说:1.硬度:抵抗硬物压入表面2.强度:抵抗断裂和过度变形

平常生活中的硬感觉就是两个物体碰撞是变形小的那个,是这个·意思·吗·
强度的抵抗断裂,不是韧性吗。过度变形是啥意思,直线被掰成90度吗,强度是不是形容这个掰弯的难易程度。
3.塑性:永久变形
是说让他发生永久变形需要的力吗,塑性越高是不是说它永久变形需要的力越小,就像泥巴,泥巴就是一捏就成型,是不是说泥巴塑性很好。

网友:
建议微信公众号搜索:机械工程师必须牢记于心的13大材料性能
几种性能并不是相对的,不关联的

网友:
我的理解是,硬度:材料抵抗破坏的能力;强度: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塑性:就是材料变形塑造的能力,过渡变形就是变形量超过材料变形极限(强度屈服)材料发生永久变形表现成塑性
强度高的材料塑性一定差,不过对于单一材料不是绝对的,比如钢常温下强度、硬度都很好,但是加热个八百度,硬度强度就会下降,塑性增强。

网友:
过度变形?新词?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塑性变形和断裂的能力称为强度,强度可以分为抗拉强度、抗压强度和抗弯强度,用应力-应变曲线衡量,就是材料力学里最基础的那张图。刚度是外力作用下材料在弹性变形范围内抵抗变形的能力,用弹性模量E衡量。塑性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而不被破坏的能力。硬度是材料在被更硬的物体压入时表现出的抵抗能力,分为划痕硬度、压入硬度和回跳硬度。常用的方法是压入法的布氏、洛氏、维氏硬度

网友(点评):
你这解释还沾点边儿,楼主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还生活上的理解,这是专业知识,这是专业定义,这是专业概念

网友A:
首先不是碰撞,硬度是在静载荷下的,碰撞是冲击载荷。差不多两就是两个熟鸡蛋对撞,硬的表面就不会被破坏。

网友(点评):
你这解释也有点眉目,看来楼主是一点基本概念没有,令人捧腹大笑

网友:
硬度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耐磨,比如刀具、量具,这里量具更确切一些,部分刀具有硬度和强度的双重要求。强度指的是抵抗破坏的能力,对于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都适用。金刚石是天然最硬的物质,可以用它在自然界的其他物质上很容易划出划痕,但是用锤子敲一下金刚石就碎掉了,主要是和金刚石的结构有关系。
塑性变形确实是发生永久变形,这个和使其变形的力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可以随手捏泥巴,但是用手捏不动金银,金银的塑性不比泥巴差,评价塑性更多的是像延展率、断面收缩率这些指标。
不对的地方,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是碰撞,硬度是在静载荷下的,碰撞是冲击载荷。差不多两就是两个熟鸡蛋对撞,硬的表面就不会被破坏。

本来是想解释一下的,结果被叫出去帮忙了,同事看我字打在这里直接就帮我发出来了,本来还没打完的。硬度就是物体坚硬的程度,机械里测量硬度通常是用金刚石圆锥,钢球,硬质合金等压入被测物表面。压痕越浅说明它越硬。所以硬度就是材料在静载荷下抵抗更硬物压入它表面的能力。
强度就是物体在静载荷下抵抗过度变形和断裂的能力。这个我也解释不清楚,你可以看一下屈服强度的曲线。
塑性就是它可以保持形变的能力,比如冲压材料的塑性都比较好,不然一冲压就断裂了。
韧性是在冲击载荷下测试的,抵抗断裂的能力吧。

网友:
查查手册啥都明白了

网友:
这要根据产品具体的工况来确定:比如,齿轮表面要求耐磨,所以表面要硬;但要耐冲击,所以心部要有韧性。这样选择材料和热处理时就有依据。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保证表面硬,心部韧!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想解释一下的,结果被叫出去帮忙了,同事看我字打在这里直接就帮我发出来了,本来还没打完的。硬度 ...

好像明白了,机械小白可以再请教一下几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