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5#钢调质和不调制问题

楼主(2024-04-08):
45#钢调质和不调制对屈服强度来说有影响么?

网友: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调质以后综合性能都改变了,微观来说组织结构都变了,看了点热处理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45#出厂屈服强度在370左右,调制后屈服会变化多少?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你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质处理参数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肯定是会变的,你想要达到多少,感觉得问热处理厂了

网友:
调质后最高硬度在37-39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硬度与屈服强度有什么关系,好好把屈服现象和屈服强度的概念复习一下

网友:
600 MPa 至 800 MPa

网友(点评):
数据从哪儿抄的

网友A:
没太大影响。
硬度影响的是表面的微观层面抵抗磨损的能力。
调质和不调制都不影响45钢屈服强度355MPa的事实,屈服强度作为物理属性只跟合金成分的含量有关。
调质是提高综合力学性能,细化晶粒,提高交变载荷下的使用寿命。
而不调质无非就是出厂硬度,受钢材的轧制工艺影响内部晶粒状况。

网友(点评):
应该和截面大小也有一定关系吧,小截面的轴类零件习惯上都喜欢用调质料来做

网友(点评):
总算碰着个明白人,无论观点对错起码得有个展开的论述啊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我也是觉得调质不调制屈服是变化不大的,但是手册没有具体给出所以不敢确定!

网友:
45钢调质之后屈服强度在360Mpa左右

网友(点评):
那还得看毛坯直径

网友(点评):
但是在工程上这点差距真就跟没有一样,因为安全系数的关系,实际上的应力强度要远远小于屈服强度才能保证绝对安全。

网友:
同样硬度:
调质后综合机械性能强的多,但你能不能用的出来区别是另一码事。
调质后屈服强度高不少。

45钢出厂材料一般是接近于正火状态

网友:
影响大,综合机械强度提高,寿命增长。抗疲劳强度增大。

楼主:
这是材质单,这里的屈服强度就是出厂时的屈服强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大影响。
硬度影响的是表面的微观层面抵抗磨损的能力。
调质和不调制都不影响45钢屈服强度355MPa的事 ...

细化了晶粒就改变了材料强度。晶粒越小,晶界越多,强化效应就越显著,所以会显著提高屈服强度的。类似于设计中同样的材料不同的结构形状,力学性能也会显著变化。

SNT
这个当然是教材中知识。微观面的解释就是经体间的接触台阶(晶界)变过了,导致相对滑移的阻力变大,所以提高了屈服强度。 要深究的话 可以查阅金属工艺学中 屈服强度的微观公式定义,该公式中就包含了晶粒直径...
请教一下,这方面哪里有注释么?还是根据经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化了晶粒就改变了材料强度。晶粒越小,晶界越多,强化效应就越显著,所以会显著提高屈服强度的。类似于 ...

网友:
微观面的解释就是经体间的接触台阶(晶界)变过了,导致相对滑移的阻力变大,所以提高了屈服强度。
要深究的话 可以查阅金属工艺学中  屈服强度的微观公式定义,该公式中就包含了晶粒直径的参数。

S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