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成本替代滚珠花键的结构

楼主(2024-04-08):
目前工况是低负载、传递15Nm以内的扭矩、正反转冲击小,轴向上靠直线导轨导向,滚珠花键本身理论上是无负载。花键轴长1000mm左右.
领导让降本,各位大佬有没有替代方案(纯机械结构)可以使用,要不然小弟就要做两侧各一个电机的笨重结构了

补充内容 (2024-4-9 14:39):
按照各位老哥建议,搞一套六角轴结构试试

网友:
遇事不决黄铜套

网友(点评):
那传动怎么做呀。。。做个长键槽吗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滚珠花键无负载吗?传动件怎么可能无负载。我看了下面你的回复,可能也许你想要花键套类似的结构?

网友(点评):
额,我对轴向和径向概念可能有点混淆。我的意思是转的时候,花键套会带着带轮一起转,但是花键套在轴上滑动的时候,是不咋受力的,因为左右各一个直线导轨

网友A:
直接六方棒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六方棒料了

老哥,六方棒+带轮做六方孔这样配合着用吗,感觉往复运动会不会几天就啃坏了呀

网友(点评):
那你使用滚珠丝杠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成本低啊!线切割割个六方孔。要不再花点钱,弄个表面淬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六方棒+带轮做六方孔这样配合着用吗,感觉往复运动会不会几天就啃坏了呀

有这样用的有问题解决问题,别急着否决方案

网友(点评):
老哥说的对,我先按六角轴的结构搞一套试试

网友:
马云家有现成的6角棒材和与之配套管材卖的

网友:
阁下是什么专业过来的,这滚珠花键的说法太另类了

网友(点评):
老哥,你先百度一下啥是滚珠花键再来交流吧

网友:
水平有限 语文成绩也菜 没看懂也不会

网友:
六方棒挺好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螺旋副结构吧,投资小,见效快,但必须得量大!

网友:
好深奥,学习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电机出力轴做长点,之前我们有这么做过,就是装配麻烦点

主要是你预算多少钱?平替联轴器不是很多选择吗

网友B:
曾用方形导轨代替过滚珠花键,导轨滑块可以定制,适合负载不大的工况

网友(点评):
老哥,这个东西除了易格斯其他家有吗,我刚从淘宝上找了找没找到呢?我感觉这个也可以,做个非标的联轴器在端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用方形导轨代替过滚珠花键,导轨滑块可以定制,适合负载不大的工况

我用的就是易格斯的,别的厂家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