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W2019零件在不同角度时,锯齿差别很大

楼主(2024-04-08):
RT,用的solidworks2019 请问不同的角度为什么锯齿显示差别这么大,怎么解决,显卡M4000,新旧驱动已经换了N个了

网友:
你这很好了,sw有锯齿大一点的毛病。 看的烦适合边线关一下

楼主:
我有时也是把边线关掉,又感觉看不清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软件的问题,再好的显卡也是这个鸟样。现在用RTX A2000也是这个鸟样。

楼主:
A2000也是这样!!! 有点惊喜

网友:
游戏显卡更严重 哈哈哈 我习惯了

网友:
眼神儿真好,我是放大了n倍图片才看清楚什么是锯齿。
莫非你们都是趴在屏幕上去看有没有锯齿吗?必要性在哪儿?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难道是领导来检查?没事找事是吧

网友:
我感觉我瞎了

网友:
不是,哥们,哪里有锯齿了?

网友A:
把sw加到游戏里面,开启显卡的抗锯齿选项

网友:
已经很好啦,这软件就这样

楼主:
第一张图片在台式机上看着锯齿很明显,笔记本看着就没啥锯齿了,第二张转了个角度,台式机上看着也没锯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w加到游戏里面,开启显卡的抗锯齿选项

谢谢 请问怎么把SW添加到游戏里

网友B:
显卡换个好些的,然后分辨率换成4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换个好些的,然后分辨率换成4k的?

这显示器比显卡还早, 也是要换了, 先换个显示器看

楼主:
换了个4K显示器,锯齿好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