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工具 ,类似于电镐

楼主(2024-04-09):
安装密封带,需要锤击,空间狭小,手锤抡不开,想要一种类似于电镐的工具,长度400mm以内,有没有见过或设计过类似工具的?

网友:
筋膜枪不知道力道够不够

网友:
某宝搜气动铲子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指点,使用场景是风电轴承换密封带,筋膜枪力太小,风镐体型太大,且需要用压缩气,现场适合用电。

网友(点评):
那你直接买电镐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指点,使用场景是风电轴承换密封带,筋膜枪力太小,风镐体型太大,且需要用压缩气,现场适 ...

电镐在考虑之列,只是频率太高,行程太短,感谢。

网友A:
DIY,现场只有电,没有压缩空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现场只有电,没有压缩空气吧

对,就是想自己做,才来看看有没有先例,谢谢了

楼主:
感谢回复,电锤的行程更小,接近于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