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锁紧机构的工作原理是啥呢

楼主(2024-04-09):
朋友们,谁知道这个锁紧机构的工作原理吗?还望各位朋友指点一二,谢谢!

设备放在车上,料斗4可以抬起或放下,方便使用和收纳。我没有使用过设备,是通过网上查找的资料了解了一些。

大致过程如下:
① 转动把手1,带动转轴2,使得两个齿盘3分离,处于解锁状态,人力可以使得下方的料斗4抬起或放下。
② 往相反方向转动把手1,齿盘3咬合,处于锁紧状态,料斗4的位置被锁定。

疑问:
1、这个锁紧是怎么保持的呢?类似蜗轮蜗杆那种自锁吗?
2、锁紧后,车辆在运行时会颠簸,这个锁紧状态会被打破吗?料斗会松动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棘轮

网友(点评):
根据我查找的资料不是棘轮。转轴2右端有螺纹好像,还有一个螺母。这样转轴2转动的时候,能带动螺母沿轴向移动,然后应该是通过套筒之类的将力传递到齿盘上,使得压盘咬合或分离。

网友:
看图里的结构,把手1向上转动,可以使齿盘3脱离,转轴2应该是可以轴向运动,才能使齿盘3脱离,整体结构安装是带有角度限制。把手在锁紧位置时,可以依靠重力,保持当前位置,就是简单的状态保持,没有想得那么复杂。振动不会影响到结构的状态,达到齿盘3脱离。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你理解的比我透彻。

网友:
看楼主文字解释,结合图片
猜想了下
齿盘内部是段类似大螺距的螺纹
手柄旋转90度即可控制齿盘分离或者压合

网友(点评):
是的,螺纹结构是有的。只是感觉,至于什么原理搞不清楚,我看了蜗轮蜗杆的升窗器,它有自锁的功能。不知道这个自锁的原理是啥。

网友:
螺纹本来就有自锁功能
升角越大,自锁性越好

网友(点评):
谢谢,明白了一点。回头找资料再学习一下。

网友:
✌︎(ツ)و ̑̑ʸᵉᵃʰᵎ~:;  ⭐✨②转轴用于松紧,结构带动有螺纹。③齿盘只是用于固定一个角度,它轴向移动。

网友:
就像自行车座下的齿盘机构,松开螺母可调节车座的倾角。

网友(点评):
是的,都是通过齿盘咬合锁定位置。

网友(点评):
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丢的自行车。

网友:
棘轮绞盘?

网友(点评):
这块应该没有棘轮,只是齿盘咬合。

网友(点评):
转轴上有螺纹,另一端有螺母。往下压把手,螺母会压紧齿盘,螺母有自锁特性,从而锁紧。往上提把手,一个齿盘会推开另一个齿盘,从而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