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C12压铸件螺纹孔滑牙

楼主(2024-04-09):
我们有一款ADC12压铸铝件,需要打M6的螺纹孔,实测扭矩扳手,5N.M的力就滑牙了,底孔大概在5.0-5.3之间,供应商已经是老油条了,改善没有效果。

所以请问论坛各位大佬,滑牙是材料原因,还是底孔做大了,或者中径大了?更换好点的丝锥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A:
感觉底孔大了点,铝的底孔比不锈钢材料的要小,不锈钢都4.8到5了

网友(点评):
你家不锈钢打4.8的孔,能攻丝?你真敢说啊,要不是我干了25年,一定给你骗了

网友B:
加钢丝套吧,稳当些!

网友C:
旋和长度多少?有12毫米没有?去分析成份吧,不相信你那是ADC12。多少吨的压机打的?5.3底孔有点大。。。。。。。。都是问题

网友D:
用挤压丝锥,另外底孔严格控制在5mm,不能大,不然没强度了。还有就是材质。我们公司业务之一就是铝合金压铸件,另外攻丝机要用小点的,最好是那种自动带螺距的攻丝机,摩擦盘式攻丝机很容易把螺纹搞坏掉。铝合金打眼攻牙,我是专业的。参见我之前的帖子。

网友(点评):
不用挤压丝锥也没问题,主要是加工问题,很懂供应商为了图省事,就用离合器式攻丝机,攻丝质量很差。

网友:
赞同3#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钢丝套吧,稳当些!

目前决定加钢丝螺套,但还是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和长度多少?有12毫米没有?去分析成份吧,不相信你那是ADC12。多少吨的压机打的?5.3底孔有点大。。。。 ...

旋和长度15,这个是够的,成分还没分析过,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挤压丝锥,另外底孔严格控制在5mm,不能大,不然没强度了。还有就是材质。我们公司业务之一就是铝合金压 ...

感谢大佬,螺纹要打20mm深,挤压丝锥可以用吗?

网友(点评):
铸铝很脆,挤压效果不佳,要用切削丝攻,只要控制好底孔,丝攻用铝用丝锥,牙切削出来要光,

网友(点评):
20mm,还是用切削丝锥吧。小螺纹孔用挤压的比较好。不要用离合器攻丝机,用那种带导程的比较好。

网友(点评):
压铸铝不脆哈,重力铸造的比较脆。

网友E:
攻个丝还有攻不好的,打5.0的孔,用铝用丝锥,要求过通止规,还有你这攻丝这么毛,要求螺纹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攻个丝还有攻不好的,打5.0的孔,用铝用丝锥,要求过通止规,还有你这攻丝这么毛,要求螺纹光洁度,

感谢大佬,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底孔大了点,铝的底孔比不锈钢材料的要小,不锈钢都4.8到5了

不锈钢一般都打大一点好攻牙,好家伙,你还打小,是怕丝锥不容易断吗

网友F:
ADC12压铸件,壁厚了里面全是气孔。这样攻出来的牙质量非常差。如果有特殊要求,建议做镶件。

网友:
要求高的话就镶注牙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C12压铸件,壁厚了里面全是气孔。这样攻出来的牙质量非常差。如果有特殊要求,建议做镶件。

现在决定镶螺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