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薄型材料求助

楼主(2024-04-09):
    现在手上有个纸盒变距码垛项目,流程是机器人取六盒纸箱-变距-放入大泡沫箱里-继续放入六盒纸箱。
    大泡沫箱12个格子是软的材质,间隙很小,尺寸又是浮动的,六盒纸箱没有定位机构就放不进去,要怼坏产品。目前定位机构是12组软性弹片,纸箱插入大泡沫箱的时候自动撑开两边,达到自动定位的作用,原理上没问题。

    现在问题是找不到这种合适的材质,厚度是0.5-0.8mm左右的,类似PVC的塑薄片,要很弹力的材质,两边要回弹回来,留着下次自定位用的。

网友:
复合材料。比如弹性材料+塑料薄膜,一个有弹性,一个有保护。是否可行呢?

网友(点评):
有可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头疼

网友(点评):
钛钢片+四氟片贴合

网友:
SUS301不行吗?为什么要用塑料的?

网友(点评):
要跟着产品一起变形下去,所以不锈钢不行

网友:
钢制弹片拿塑胶包头

网友:
用不锈钢不行吗,表面贴特氟龙

网友(点评):
不行,这个要伸下去,跟着产品贴合的

网友(点评):
怕伤到产品?

网友:
PI
PTE
试试
这个是用来做FPC的材料
光滑有弹性

网友(点评):
准备买点材料,自己试一下

网友:
碳纤维,完美符合你要求,超高弹性模量,可以淘宝买一片试试,还很便宜,如果不行,可以试试弹性特质金属片,特殊行业使用材料,这个要好好找一下,很久之前遇过现在忘了,也是回弹性超级棒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这个材质得买来自己试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