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材料黏性

楼主(2024-04-09):
大佬们,我这边有个客户的注塑产品材质是丁基橡胶,需要码垛在一起,但因为是刚生产出来会有一些温度,会黏住   我想咨询下大佬们用什么材料的薄片隔板能够隔开产品,且不会和隔板黏住

网友:
我不懂这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A:
隔板加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板加涂层?

大佬,加什么图层  是喷漆吗还是什么

网友(点评):
不是大佬……我们自己做的产品会加特氟龙涂层用来防粘,所以想同一个思路应该可行。橡胶应该不能跟我们一样涂特氟龙吧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半成品橡胶用隔离剂或者强风冷却,成品橡胶可以考虑用塑料薄膜。

网友C:
隔板做成网格状,防止形成真空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加什么图层  是喷漆吗还是什么

丁基橡胶是产品材质,产品肯定不能动,只能想办法制作不会被黏住的隔板,是用聚四氟乙烯做涂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板做成网格状,防止形成真空

隔板表面做涂层,隔板有要求吗?涂层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半成品橡胶用隔离 ...

冷却时间不够,是在输送线上,不能用薄膜,因为隔板需要一些硬度好吸附抓取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板做成网格状,防止形成真空

隔板表面做涂层,隔板有要求吗?

网友C:
涂层,起润滑作用,给形成真空没有关系

材质温度高,冷确过程,容易形成真空,片面积会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层,起润滑作用,给形成真空没有关系

材质温度高,冷确过程,容易形成真空,片面积会比较明显,

嗯嗯,隔板做涂层,只有金属可以表面涂层,还是说一些塑料表面也可以涂层

网友(点评):
我从来没有提过涂层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隔板做成网格状,目的减少接触面积,其次,避免形成真空,吸附在一起.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隔板做涂层,只有金属可以表面涂层,还是说一些塑料表面也可以涂层

现在是想把隔板做成聚四氟乙烯的材质试验一下,隔板改成网格也也可以试验一下,但是感觉意义不大,因为隔板是要用机器人抓取的,如果隔板大部分的面做成网格,担心会让产品有了网格的印记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板做成网格状,防止形成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