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台阶精度问题

楼主(2024-04-09):
有一个凸台台阶,高度0.4,原图纸是±0.03,我觉得太大,查手册《标准公差述职表》-到3mm,IT7才±0.01,但加工商说只能到±0.02,
我记得车床的一般能到2道,甚至一道。如果是铣床来加工,应该也能到0.01吧?!高手来回答下,谢谢

网友:
铣床加工达不到这个精度,用磨床加工试试

网友A:
一般在0.001以内,你的供应商有问题。这种精度都达不到,还做什么机械加工,我一个农村来的,都能达到,铣床0.0005没问题,我农村来的,都是以丈为单 位,公分为误差
这点精度都做不到,人家日本单 和德国单 都是0.000001

网友:
能给你做到0.02我感觉算是不错的了

网友:
没图纸怎么说,能一刀干下来吗?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铣床铣面想搞0.01公差?春哥看到都摇头了

网友:
看整体吧,另外你还铣床1丝,直接上加工中心,CNC,机床师傅好,能做到你的要求,价格就不行,一般国产CNC,国外低端货色的也就±0.01mm,还是作业员要好,材质是稳定的情况,高精度的机床,价格能承受吗?可以的话直接上德国,瑞士,高端的,给你干到±2u,就是热胀冷缩,你要恒温三坐标测量,不然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0.001以内,你的供应商有问题。这种精度都达不到,还做什么机械加工,我一个农村来的,都能达到,铣 ...

牛逼

网友:
这要看你平面有多大,平面越大加工越困难

网友:
测量应该也不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