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绳绳结拉紧的办法

楼主(2024-04-09):
如图,柔性绳上有一个绳结,我想通过两边拉的方式来加强绳结,使其更牢固。请问有没有相应的成品夹具或者工具可以使用的,劳烦指点一二,谢谢!

补充内容 (2024-4-10 14:28):
”少滑绳“   是指  绳结最好不要顺着绳移动

网友:
想什么呢?又想绳结顺绳滑动,又想两边拉紧。

网友A:
两边拉还想加强绳结,还想让绳结顺着绳的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拉还想加强绳结,还想让绳结顺着绳的滑动。

是不让绳结移动,因为存在这种现象,最好是不滑,我图片里写的是   "少滑绳"

网友B:
just do it

手工试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just do it

手工试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

谢谢姐姐的回复

网友(点评):
新人乱掉

网友:
去看看大货司机怎么绑绳的,可以启发很多

网友C:
巧了,我之前做了个简单拉紧的,两端两个大缸径的气动夹爪,再来一个气缸推出去,相当于用气缸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之前做了个简单拉紧的,两端两个大缸径的气动夹爪,再来一个气缸推出去,相当于用气缸拉紧。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