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50的标准气缸驱动两个工件

楼主(2024-04-09):
一个50*50,行程160的标准气缸带动两个926*264*2的钣金壳体怎么连接才能可靠

网友:
你50x50气缸,缸径多少,带动的两个钣金,是水平,垂直,还是倾斜向上,向下,钣金下能做导向吗?钣金结构如何,整体强度行不行,工况不清楚

网友:
工况或者给个示意图啊

楼主:
气缸用铝型材固定在传送带上,缸径50,钣金件厚度1.5-2mm,两个钣金件总重量15kg左右,垂直上下,总行程150左右,钣金件上的孔是连接管子的,各位哥哥们看看怎么连接合适

网友:
前面绑电磁铁或者真空吸盘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