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热处理了还能写个表面处理吗

楼主(2024-04-09):
我想玩下有热处理了还能写个表面处理吗,比如镀铬

网友:
精度设计过低,这种一般要达到0.001,表面粗糙度要达到0.001

网友(点评):
等会人家真改上去了哈哈哈哈

网友:
加上  热处理完成后再表面处理

网友:
你莫非只想在图纸上写上表面处理四个字吗?
你知道表面处理有多少种类吗?

网友A:
不是应该写具体的热处理方式吗???就写个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写具体的热处理方式吗???就写个热处理?

我看人家书上是这样写的,抄了一下

网友B:
你这公差怎么定出来的,怎么都是0.01啊。热处理写了那么高的硬度已经认为是整体淬火处理了,表面你还要多高啊?硬度是怎么定出来的,为什么要用这个A2钢材?是用在泵阀上的件吗?如果泵阀上的为什么没有形位公差?

网友:
我们是写的,热处理是热处理。表面处理是表面处理。
还有一点这张图纸换到我们公司出不来办公室大门,标注方式有点点问题

网友:
学院派与实战派之间的激烈碰撞

网友:
你这公差要求太严了吧,一般做不了的,看下实际装配需求来给公差。法兰孔中心,公差±0.01,我看是一个沉头螺丝孔吧,没必要这么高哦。而且孔全是倒角面,2mm这么薄,螺丝一压就变形了,这点公差没意义的。其他再考虑下吧,这公差给工厂,加工师傅东西都给你扔了

网友:
玩下是可以的

网友:
A2钢和A3钢啥关系,兄DEI?A3钢反正不能淬火的。

网友(点评):
不查不知道,A2竟然来头不小,和A3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点评):
这个就和国内很多不规范的厂家用冷板SPPC来代替国标的一样,都是国外的标准材料代号,容易造成误解,但行业内其实都流行那么用,一般也不容易弄错!

网友:
这个零件太薄了,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有尖角。不建议热处理。直接选好一点的材料做表面处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公差怎么定出来的,怎么都是0.01啊。热处理写了那么高的硬度已经认为是整体淬火处理了,表面你还要多高 ...

公差是设计员说的,他说的都标一个丝,他这个是机器人手臂上用的,要传递扭矩,转速不高,我觉得他太细了,想给它·加点热处理整硬点。我就是想问下还有必要加表面处理啥的不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可以加表面处理,作用一般都是分开的,如果对精度有要求的要考虑表面处理所加的厚度对使用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那要设计确认的,这么小的公差你镀锌什么的都会超差,如果真要做需放余量!

网友:
首先把零件的功能搞清楚了

网友:
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一般没有任何冲突,热处理后去电镀发黑,不是常规做法?

网友:
这公差还有表面处理的余量吗,0.8的光洁度,0.01的公差,加工看到不会骂娘吗

网友:
沉孔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网友(2024-05-14):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