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合页选用锌合金?

楼主(2024-04-09):
发现很多合页的材料选的是锌合金。有什么好处吗?
谢谢!

网友:
除了便宜几乎一无是处

网友: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锌铝合金,好加工,成本低

网友:
你查一下,现在造车连发动机都全是铝的,宣传说,要说铝比铁贵,比铁散热好,不生锈,实际上,铝比铁便宜一半,实际成本比铁便宜60%,散热靠的是冷却系统,跟铁铝无太大关系,再说发动机哪有热散,热是要作功的,不生锈,这更扯,铁才不怕锈,商家要的是便宜,跟别的无关,

网友(点评):
赞同。就拿铸件来比,同一个零件,铸铁肯定比铸铝贵。至于铝比铁贵一说,其实应该拿体积重量比来算。

网友(点评):
春哥、这个看热导率的,铝的热导率确实优于铁,如果铜合金的强度与硬度可以,可能发动机都是铜合金的了。同样冷却系统,确实铝的降温速度更快

网友(点评):
铜合金强度不比铝强几倍吗?价格,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铝加工简单,工艺成型性更好,原材料铝比铁贵多了,但是算上后道加工,整个成本反而降低了

网友(点评):
你家铝比铁贵?,我给你铝,你换铸铁给我吧,比如100*100*100铝块,换100*100*100铸铁, 有多少跟你换多少,这是最差的铁,我用7075换你DC53,有多少换多少,

网友:
好加工 成本低

网友:
有些汽车模具也是锌合金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