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简支梁如何约束

楼主(2024-04-09):
用SolidWorks simulation进行简支梁受力分析,用滑杆滚柱进行约束,计算结果怎么都不对,固定约束算的结果相差不大。到底改怎么操作呢

网友:
不能用固定约束吧,是和手算结果对比吗

网友A:
你得使用梁单元进行分析,因为你分析的是梁。
还有应力云图使用的是米沃斯应力。米沃斯应力的理论基础是第四强度理论,而第四强度理论是做主应力校核的。
所以你在求完梁的弯曲变形的拉应力之后,还得把拉应力转换为主应力。
算出主应力之后,再根据第四强度理论进行应力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使用梁单元进行分析,因为你分析的是梁。
还有应力云图使用的是米沃斯应力。米沃斯应力的理论基础是第 ...

好像听懂了又没听懂。很有道理的样子

网友:
刚好不懂,看下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
使用“滚柱/滑动”约束可以指定平面能够在其基准面方向自由移动,但不能在垂直于其基准面的方向移动。
想象一下一个在墙上(上下滑动)的梁
这个应该用“固定几何体 ”来约束
实际用“滚柱/滑动”约束,会提示“迭代解算器已停止。解算器计算困难。模型的夹具可能不够。无结果保存。”得不到模拟结果

网友:
先复习一下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

网友:
简支梁是一端铰支座一段滑动支座,不是像你图中这样端面和底面都滑动的。简支梁是约束位置只承受力而不承受力矩,如果约束位置本来承受力矩就比较小,那固定约束的结果就会比较接近;而做成像你这样端部也能滑动的情况,那就变成了能承受力矩和轴向力、而无法承受竖直方向的力,结果自然会相差很多。

网友:
为何不用专业计算受力分析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