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命名零件和工程图(图纸升版本)

楼主(2024-04-09):
在论坛看到大佬 怕瓦落地2011 的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1061682-1-1.html
代码: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Dim Error As Long

Dim Warning As Long

Dim mip As String
Dim Status As Boolean
Dim Newpath As String
Dim mipname As String

Dim vDepend() As String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et swComp = swSelMgr.GetSelectedObjectsComponent4(1, 0)
        swComp.SetSuppression2 (3)
    Set swSelModel = swComp.GetModelDoc2

    Set swSelModelext = swSelModel.Extension

    oldpathname = swComp.GetPathName

    Path = Left(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路径

    Debug.Print Path
    ntype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后缀
    Debug.Print ntype
    oldfi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 1) '旧文件名

    Debug.Print oldfi

    oldname = Left(oldfi, InStrRev(oldfi, ".") - 1)
         mipname = InputBox("changename", "name", oldname) '新文件名

         mip = Path & mipname & ntype '新文件名带路径
         Debug.Print mip

    If mip <> "" Then

         Status = swSelModelext.SaveAs3(mip, 0, 512, Nothing, Nothing, Error, Warning) '更改零件文件名(替换装配体中的原文件)
      Debug.Print Status

      '========================
      '更改工程图文件名

      Debug.Print Path
      tmpfi = Dir(Path & "*.SLDDRW") '遍历原文件夹中的工程图文件

      Debug.Print tmpfi

      Do Until tmpfi = Null

        tmpfiname = Mid(tmpfi, InStrRev(tmpfi, "") + 1)

        Debug.Print tmpfiname

        tmpoldname = Mid(oldfi, 1, InStr(1, oldfi, ".") - 1) & ".SLDDRW"

        Debug.Print tmpoldname

        If tmpfiname = tmpoldname Then '查找同名工程图
        newdrwname = Path & mipname & ".SLDDRW"

        Debug.Print newdrwname
        olddrwname = Path & tmpfi
        FileCopy olddrwname, newdrwname '复制工程图到新文件夹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2(Path & tmpfi, False, False, False) '查找工程图依赖

        Debug.Print vDepend(1)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newdrwname, vDepend(1), mip) '替换工程图依赖

        Debug.Print bl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Debug.Print tmpfi
    Loop
    End If
    End Sub

试了下这个宏(本人用的SW2018)报错:
对象不支持这个属性或方法(错误 438)
Status = swSelModelext.SaveAs3(mip, 0, 512, Nothing, Nothing, Error, Warning)  '更改零件文件名(替换装配体中的原文件)
有哪位大佬能帮解答一下吗?是不是SaceAs3语句的问题?

网友:
以下方法说明,请自行测试:

'Usage
IModelDocExtension.SaveAs3(Name, Version, Options, ExportData, AdvancedSaveAsOptions, Errors, Warnings)

'Func Declaration
Function SaveAs3( _
   ByVal Name As System.String
   ByVal Version As System.Integer, _
   ByVal Options As System.Integer
   ByVal ExportData As System.Object, _
   ByVal AdvancedSaveAsOptions As System.Object
   ByRef Errors As System.Integer, _
   ByRef Warnings As System.Integer _
s System.Boolean

Parameters
    Name
        Full pathname of the document to save; the file extension indicates any conversion that should be performed (for example, Part1.igs to save in IGES format) (see Remarks)
    Version
        Format in which to save this document as defined in swSaveAsVersion_e (see Remarks)
    Options
        Option indicating how to save the document as defined in swSaveAsOptions_e (see Remarks)
    ExportData
        IExportPdfData object for exporting drawing sheets to PDF (see Remarks)
    AdvancedSaveAsOptions
        IAdvancedSaveAsOptions (see Remarks)
    Errors
        Errors that caused the save to fail as defined in swFileSaveError_e (see Remarks)
    Warnings
        Warnings or extra information generated during the save operation as defined in swFileSaveWarning_e (see Remarks)
Return Value
    True if the save is successful, false if not

内容摘自apihelp.chm(通常存于 xxx\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api\ )

网友(2025-06-29):
拿去
Status = swSelModelext.SaveAs2(mip, 0, 512, Nothing, "", False, Error, Warning) '更改零件文件名(替换装配体中的原文件)

网友:
拿去,不用谢
Status = swSelModelext.SaveAs2(mip, 0, 512, Nothing, "", False, Error, Warning) '更改零件文件名(替换装配体中的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