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铝陶瓷管线切割可以么?

楼主(2024-04-10):
现在沟通一个项目,需要线切割氧化铝陶瓷管,说是一种靶材,这个导电性能用线切割放电加工么?

网友A:
我搜了下,一家公司说要用金刚石线切割机

网友B:
氧化铝基本上都是当绝缘件用的,常规的电火花线切割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搜了下,一家公司说要用金刚石线切割机

金刚石线切割是可以的,我也纳闷,查资料陶瓷管导电性不好,用放电不合适,开始我们给的方案是金刚石圆锯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铝基本上都是当绝缘件用的,常规的电火花线切割搞不了

谢谢了

网友:
精度不是那么高就用激光切割

网友:
水刀如何?

网友:
按所需的长度订货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铝基本上都是当绝缘件用的,常规的电火花线切割搞不了

跟客户沟通过了,它是一种陶瓷的复合材料,是导电的,可以用线切割放电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客户沟通过了,它是一种陶瓷的复合材料,是导电的,可以用线切割放电加工

这是氧化铝的电阻值,包括95瓷、99瓷,属于非导电材料,放电加工方式得先用电解的方式,才能让表面能够导电,业界常用的特种加工方式有:高压电火花加工、辅助电极电火花加工、电化学电火花加工、电化学放电线切割;传统的电火花线切割不可能切得了,我们工厂有机子,有试过,差点把我钼线搞断了。如果你们的陶瓷管是能导电的,那只能说明参杂了较多的导电物质

网友:
刚好用到,供应商说用切割机切,类似切地面的切割机
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