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米长钢管涂粘结剂方法

楼主(2024-04-10):
4米长的不锈钢管,需要再外圆涂0.1mm厚的粘结剂(类似于锡焊的锡料),厚度尺寸要求不算高,这个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机器人喷涂

网友A:
建个大水池,类似电泳一样,把管泡进去拿出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ଘ(੭*ˊᵕˋ)੭ʸᵉᵃʰᵎ~:; ✨滚涂

烟草?难道是烟草相关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草?难道是烟草相关项目?

不是的,烟草因为我是烟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个大水池,类似电泳一样,把管泡进去拿出来即可

先问问不锈钢管的参数,外径壁厚,涂贴的要求。涂了之后的目的,下道工序。

只要lz能够表达清晰,问题自然就出来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