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产螺杆空压机品牌

楼主(2024-04-10):
螺杆空压机连续运行时间长(45-60天不间断),气压0.6-0.8Mpa,压力稳定,气量在20立方/分钟以上,不知道哪个国产品牌做得较好,进口的买不起

网友A:
我用过柳州富达,还可以吧,但是要阿特拉斯机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柳州富达,还可以吧,但是要阿特拉斯机头的

机头用阿特拉斯的,那不就是一个组装厂吗我都想买阿特拉斯,现实不允许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头用阿特拉斯的,那不就是一个组装厂吗我都想买阿特拉斯,现实不允许啊

不好意思,原来柳州富达是阿特拉斯属下的

网友B:
开山的螺杆机。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山的螺杆机。我们这边用的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头用阿特拉斯的,那不就是一个组装厂吗我都想买阿特拉斯,现实不允许啊

机头最重要,其他的凑合一下就好了,大不了自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最重要,其他的凑合一下就好了,大不了自己改改

网友C:
经济帐一算就买阿特拉斯最划算

网友:
捷豹,以前我们用过,还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济帐一算就买阿特拉斯最划算

是吗,维护也不便宜吧

网友(点评):
自己维护非常简单耐糙的设备

网友(点评):
谢谢,我先了解一下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区?

这跟地区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吗,维护也不便宜吧

谢谢,我先了解一下价格相差多少

网友E:
只要你不停机,哪随便买,开山,捷曝,便宜的也可以买,后面做主机的就几家,都是组装,螺杆空压机不怕用,就怕你停机,只要不停机,几乎不可能坏,只要机器在转,正常维护,用5年没压力,

网友(点评):
谢谢,肯定要停机的

网友(点评):
春哥,停机为啥会坏?现在我们这边的阿特拉斯机组因为降能耗整天停或者换着开,也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你不停机,哪随便买,开山,捷曝,便宜的也可以买,后面做主机的就几家,都是组装,螺杆空压机不怕用, ...

具体什么原因,因为买过一台7.5KW,因为用气不大,半年就坏了,保修了两次,然后来保修的给机器装了个泄压阀,用了5年都没坏,就是机器不停机,在最低工作频率也不停,一直转,

网友F:
我厂都用开山的

网友(点评):
你们用开山多大的?我现在要用的是110或者132KW的

网友:
五洋赛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厂都用开山的

75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