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配合公差?

楼主(2024-04-10):
J6-k5

J6-k5

N6-j6

N6-j6

JG-j5

JG-j5

网友:
找个手册查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你要先明确一件事,这根本不是配合公差,配合公差是由两个配合符号来表明他是基轴制或者基孔制。
你图中的符号只表示公差等级。

网友:
见过这种的

网友(点评):
这种比较实用,,,,

网友:
见过啊,这种就是给装配知道来件的公差应该是多少,有时装不上的时候可以让检验量一下尺寸有没有问题,不用去零件图里找!

网友:
GB/T 1800 你百度搜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点评):
更正:GB/T 1800.2-202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线性尺寸公差ISO代号体系 第2部分:标准公差带代号和孔、轴的极限偏差表

网友:
与标准件配合的轴或孔,只标轴或孔的公差。这种标注没问题。

网友:
这个是连接轴承,是表示省略了轴承那个

网友:
很正常的标法啊

网友:
轴承的标注方法

网友:
查手册,圆孔和圆柱有间隙,正负公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