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一点问题,

楼主(2024-04-10):
   最近有个需求,要做类似挂锁的壳体这部分,如下图黄色部分

有个疑问,这类东西里面有腔体,能不能用消失模铸造,还有就是可不可以内部腔体抽芯时候不要拔模斜度。
有没有刚好干这行的给讲下。感谢。

网友:
可以的

网友(点评):
看了个视频明白了,就是铸造的型材,然后一节一节的截断,然后专机上开孔铣槽。

网友:
门锁的铸造主要分为模具制作、熔铸、清理、后处理等四个步骤。
(一)模具制作
门锁的铸造通常采用砂型铸造工艺,需要制作铸造模具。模具制作时需考虑门锁的各个部件的尺寸和形状,以及合理的浇注系统设置。
(二)熔铸
经过模具制作后,将门锁铸造材料放入熔炉的熔融池中熔化后,通过浇口将熔融材料注入模具中,待材料冷却凝固后,即可取出铸件。
(三)清理
清理是对铸件表面进行处理的过程,目的是去除铸造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皮和毛刺等缺陷。清理方法主要包括机械处理和酸洗。
(四)后处理
门锁铸造后需要经过进一步加工和处理才能成为完整的产品。后处理流程包括抛光、电镀、涂漆、组装等环节,以确保门锁的质量和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