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铸铝料加热冷却后尺寸变化问题

楼主(2024-04-10):
材料  ADC12
问题  金加工零件在170-180℃环境下加热,冷却后尺寸变大2丝左右。
请问这个材料特性会造成这种情况么。要如何避免呀。

网友A:
在加热处理结束后,铝件立刻开始冷却,温度变化会导致铝件的热膨胀现象,这是铝件加工尺寸偏差的主要原因之一。热膨胀是铝材料特性的体现,不同材质所引起的膨胀系数不同。铝材料的膨胀系数相对较大,一般在20×10-6/℃左右。因此,在加工中,必须针对不同铝合金材料的膨胀特性,合理安排生产制造,避免尺寸偏差过大。
与热膨胀相同,热应力也是导致铝件尺寸偏差的因素之一。在加热处理过程中,铝件内部会因为不同位置的温度变化而产生不同的热应力。当铝件快速冷却时,内部产生的热应力也会使尺寸发生变化。因此,在制造铝件的时候,必须仔细控制加热处理的时间和温度,避免造成热应力过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热处理结束后,铝件立刻开始冷却,温度变化会导致铝件的热膨胀现象,这是铝件加工尺寸偏差的主要原因之 ...

网友B:
铸造铝合金在铸造后应粗加工,再进行人工时效或自然时效,然后进行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造铝合金在铸造后应粗加工,再进行人工时效或自然时效,然后进行机加工。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