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哪种结构比较理想

楼主(2024-04-10):
图纸中罗拉在使用过程中轴头总会产生弯曲变形,我现在纠结的点就是用实心的还是用空心的能更好的避免轴头变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罗拉是啥子来?我只听过劳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拉是啥子来?我只听过劳拉

摩托总听说过吧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空心就不变形吗❓

网友:
空心的减轻自重,是不是轴两端变形就小一些??

网友:
罗拉?  摩托罗拉?

网友:
这图,那下边的三角符号表示啥。。。。这是同一个教材教出来的同学吗?连直径符号那个FAI都没有,也没看不懂了,啥人都能干机械。

网友B:
目测空心不影响传扭。两端简支,考虑轴的重力载荷的减少和抗弯截面系数的影响了?
还有个问题 你那个空心轴怎么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空心不影响传扭。两端简支,考虑轴的重力载荷的减少和抗弯截面系数的影响了?
还有个问题 你那个空心 ...

估计对重力影响大

网友:
3m的主轴部分,直径90mm,加工精度未说明,这大概率要空心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拉是啥子来?我只听过劳拉

“罗拉,纺织机械中起喂给、牵伸、输出等作用的圆柱形回转零件,是英语词"roller"的音译,有辊和轴的含义。”--------以上结果来自度娘

网友(点评):
(๑•́‧̫•̀๑):终现明白人的指点。

网友:
没有相关纺织机械件参考?空心管不行的话,可能要改轴的尺寸

网友:
40轴头按你这个轴头长度,其实不容易变形,我更担心的是你中间3米长度,直径90这个部分会弯曲。你如果担心轴头弯曲的话,你轴头两端做长点台阶,嵌入焊接到中间空心轴部分

网友:
轴的受力点在哪里?受集中力还是均布力?

网友:
为啥我搜到的这个工艺卡,罗拉就是两个轴头加无缝钢管加工的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804/125887382.shtm

网友:
罗拉,外国名吗

网友:
中间空心,轴头实心

网友:
空心轴只能减少,不能避免。

网友:
空心扛弯矩更好一点

网友:
空心减轻重量应该能好一点,但感觉意义不太大,这么细这么长的杆子变形量肯定很大

网友:
你这做不做热处理

网友:
建议中间空心管,同样的截面积,空心管的抗弯抗扭能力要强

网友:
跨度大,用空心的重量轻,不容易弯曲变形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