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设备的重心高度与轮子间距的比例关系

楼主(2024-04-10):
移动设备的重心高度与轮子间距的比例关系应该小于多少?
比例小于1:1稳定?还是其他比例
有没有一个临界的稳定比例
当然启停的加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各位大神谈谈经验,不吝赐教

网友A:
重心的平面坐标,难道不比高度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的平面坐标,难道不比高度更重要?

我想表达的是重心坐标中的Z值与轮子距离的比例多少稳定

网友:
(⊙ˍ⊙) ꯭ ꯭: ꯭是꯭不꯭是꯭2 ꯭: ꯭1 ꯭啊꯭?

网友:
信不信由你,设定一个轮子为支点,随便这个即可(支点距离为零).忽略这个.计算其它合力矩以及可能翻倒这个设备的力到这个支点的力矩

网友:
这个更应该叫重心在水平面上投影与支撑点连线最小距离,与重心高度的比值,看设备加速度多大,可参考转载机一类的设计手册,有相关的计算。

网友:
根据工况算出临界值,加个3到5倍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