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板锥孔问题

楼主(2024-04-11):
7 -5的锥孔,φ7的孔 加工过程中都相碰的,,改成这样的话 ,实际使用中有什么重要的区别?

网友:
实际使用这不是看你的工况吗

网友:
主要是看能不能满足你的使用要求

网友:
能正常加工,你设计就行,加工有加工商搞定,

网友(点评):
车间在加工的时候,7的孔都碰坏的,可能技术原因吧 ,就想留点间隙成不成,看你们说的 应该根据 实际情况来定,,,,还有甲方的要求

网友:
区别就是7变成8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网孔数目多了,有效工作面积大了。能加工就行。

网友:
感觉可能是有点像加强筋的作用,钻孔太多了会导致材料许用力下降,连在一起是不是会有一点加强筋的效果在里面。机械新人,纯靠猜测,不对的话麻烦各位大佬指教一二

网友:
只要钱到位一切杰克逊

网友:
这不是要看你怎么用吗?不是很重要的话就问问加工商,哪个造价便宜按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