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叶轮与轴的间隙多少合适

楼主(2024-04-11):
厂里一台45kw的离心泵,扬程50米左右,铸铁叶轮,轴承经常坏,怀疑是不是叶轮与轴间隙太大了,叶轮套上去后有些晃

网友A:
H/h

网友(点评):
还有平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h

H和h分别是啥意思 求教

网友(点评):
看轴径的H级配合,,,,

网友(点评):
基轴制和基孔制,H表示基孔制,h表示基轴制

网友B:
晃动肯定不行啊,这应当是紧配合,也不对啊,轴承坏掉?坏掉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动肯定不行啊,这应当是紧配合,也不对啊,轴承坏掉?坏掉的原因?

我看一般的离心泵,叶轮配合间隙还是挺大的;换过轴承后,用了几天圆珠就直接碎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买歪轴承

网友(点评):
你的叶轮有没有做过静平衡?

网友(点评):
静平衡,动平衡都要做,不然震动大,钢珠就完蛋了。

网友C:
换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D:
晃动导致动平衡破坏,还那么大功率。不过,就算间隙大,也应该有螺母锁死的吧。用手扒拉下叶轮,看看是不是轴承别着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动肯定不行啊,这应当是紧配合,也不对啊,轴承坏掉?坏掉的原因?

现在就是在找原因,可能轴承问题,装配过程出问题 ,也可能叶轮与轴配合太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晃动导致动平衡破坏,还那么大功率。不过,就算间隙大,也应该有螺母锁死的吧。用手扒拉下叶轮,看看是不是 ...

装配好后手盘都是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圆锥滚子轴承。

从来没在离心泵上用过圆锥滚子轴承,我见到的都是深沟球轴承,一般转速在2900/min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一般的离心泵,叶轮配合间隙还是挺大的;换过轴承后,用了几天圆珠就直接碎了

所以说怎么看轴承有没有买歪呢

楼主:
买的skf6309,拿到手晃能听到声音

网友:
我用过双列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