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束盘线都有哪些好的下料方式?

楼主(2024-04-11):
在载具上加工完的线束两根,长的部分盘成一圈捆住,盘线尺寸(直径400mm,线束线径在25mm²的铝线,悬长的单线300mm),下料时间在1分钟内取料横移到500mm外的下料小车内,自动流水线上进行下料。目前是上面立起来一根单轴,Z轴上为夹线夹爪,夹取后上升,横移到下料拉带。请教区里大佬们,在这种工况都有哪些成本低的下料方案能兼容到盘线,和单根1.2米长的线。

楼主:
目前是夹住线单线部分夹持200mm,上面机械手抓起来,下面盘线在流水带上拖着移到下料流水带,现在这样下线,拖着走不美观,还容易磨线,需要改善。要求不能托着线走,可以整体横移的,但是现在的盘线比较松垮比较软,盘线地方不容易抓取,,,载盘是能自动上下回流的,线需要单独放在下料流水带上

网友A:
盘线单独做一个仿形托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线单独做一个仿形托盘?

然后再将托盘和线做次分离吗?

网友:
不都是悬挂线吗,配个下料机构

楼主:
6轴看起来很nice

网友:
这个线起来很硬,直线悬空不行吗?
或者做一条很窄的皮带线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