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求助

楼主(2024-04-11):
现在同心度无法保证,求大神

楼主:
材料是NAK80的

网友:
这个磨吧

楼主:
两头的沉台0.006的公差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公差等级在5-6之间,不高啊。车,镗,磨都行。
我看只有一头有公差,一次装卡加工出来试试。

网友:
能想到的就是做芯轴吧,估计也很难保证,变形就差不多0.02左右了

楼主:
想着两头的沉台一次装夹加工出来,有一头的外圆同心度0.01有建议的方法吗?

网友:
用内撑夹具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我联系了下专业做夹具的。图面反馈同心度0.01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