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丝杆螺母的刚性有啥含义呢

楼主(2024-04-11):
请教一下丝杆螺母的刚性有啥含义呢?这个与丝杆的刚性有啥不同?

网友A:
受多大力变形,比如受到28N,变形1UM
这个很重要啊,比如数控加工中心,在工作中,他受轴向力,轴向力是变化的,刚性就是在轴向力内不变形,

网友(点评):
跟着春哥不仅能学大宝剑还能学知识哈哈,又学到了

网友(点评):
注意单位,是公斤力。春哥少打了一个零。

网友(点评):
@斯文棒棒(ꐦ ಠ 皿 ಠ) 280N,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多大力变形,比如受到28N,变形1UM
这个很重要啊,比如数控加工中心,在工作中,他受轴向力,轴向力是变 ...

好的,感谢

网友:
算强度刚度,否则负载大了,速度快了,受力变形,时间长不就坏了

网友:
刚度高精度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