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轴承与超薄轴承

楼主(2024-04-12):
有没有用过超薄轴承的兄弟,某厂家提供的数据:内径320,厚度有8、13、20三个系列,对比常规轴承,320的内径,外径要达到400~480,厚度38~74,不管是厚度还是外径都小了很多,有没有用过的兄弟,这么大直径下这种轴承稳定性有没有保障

网友:
你走马路跟走钢丝哪个有保障?
薄壁轴承一般就给转就行了,你还想他能有什么负载能力。

网友:
这么大直径的薄轴承稳定性没有保障。

网友:
滚针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