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个螺旋线怎么画呢?特别是与直线过渡那边。

楼主(2024-04-12):
(图片)

网友A:
献花螺旋先,然后画两条直线,然后组合

网友(点评):
方法正确

网友:
这个是加热器或冷却器,网上有教程,先画螺旋线再画直线,扫描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献花螺旋先,然后画两条直线,然后组合

多谢大神,试了下

这边没办法圆弧过渡,不自然。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点评):
草图倒圆角

网友B:
螺旋线有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有模块的

大神,能否指点下,怎么用呢?没找到这个命令,没使用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否指点下,怎么用呢?没找到这个命令,没使用过呢?

你用的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啥软件?

S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试了下

设置参数
0圈,螺距小些(比如30%-50%)1圈,正产螺距
1.5圈,螺距同1圈

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D:
这种曲线过渡处需要用到曲线命令里的投影,具体的你自己去研究,我给你一个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参数
0圈,螺距小些(比如30%-50%)1圈,正产螺距
1.5圈,螺距同1圈

受教了,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曲线过渡处需要用到曲线命令里的投影,具体的你自己去研究,我给你一个截图

好的,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