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这个架子

楼主(2024-04-12):
如图,这个架子是用40*40不锈钢方通焊接的,然后圆筒是物品,负载有个300斤,架子的尺寸是1200长*900宽*385高,我想知道我这样子设计的架子两头的竖起来的方通强度够不够,方通的布局这样合理吗?

网友A:
你设计不错,没问题,俗话说立柱抵千斤,你这才300斤,一点问题没有,但立柱是能抵千斤,但他好像不能抵横向力,你放料时要保证横向力不超过10斤,就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点评):
“但”很关键

网友:
小车移动的话,圆桶左右方向会动,要做限位

网友:
两头敷块钢板吧,,,,,

网友:
方通的厚度是多少?用三角形结构比较稳定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4-12 17:00 本帖最后由 尹志春 于 2024-4-12 17:02 编辑

你设计不错,没问题,俗话说立柱抵千斤,你这才300斤,一点问题没有,但立柱是能抵千斤,但他好像不能抵横向力,你放料时要保证横向力不超过10斤,就一点问题没有

谢谢大大指点,因为竖起来的那三根方通何底座是焊缝形式是角焊缝,那么怎么知道焊缝强度够吗

网友(点评):
焊接强度不够就叼供应商,这个你不管,你模拟的时候没问题他就没问题,不够就再加加强筋锁螺丝

楼主:
|卢Tiger发表于 04-12 17:08方通的厚度是多少?
1.5的

楼主:
|a526308686发表于 04-12 17:01小车移动的话,圆桶左右方向会动,要做限位
是的。我两头用了3.0板折弯做成一个v型的两头再封板,

网友:
X方向中间两个轮子没必要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04-12 17:19X方向中间两个轮子没必要
你说长度方向中间吗

网友:
竖直受力没问题,可以在立柱内测焊接角铁,增加横向受力

网友(点评):
稳如老狗

网友B:
40方管没问题,你下面放那么多脚轮干嘛呢?浪费啊,4个足够了

网友:
SOLIDWORKS施个力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方管没问题,你下面放那么多脚轮干嘛呢?浪费啊,4个足够了

搞机械的,会用斤做单位?

网友:
感觉你有点画蛇添足,搞那么多梁干嘛,扁扁你要承重的梁只联接了两端。
算不准就大气一点,换60X60的,梁立柱可以少一点,人家工人可以少焊一点,人工很贵的。300kg是放在上面的载荷,但是你要防住工人给你来暴力操作,向下的撞击力你扛的住吗?

网友:
ヾ(❀╹◡╹)ง:;你这个卷轴会不会跑出来⁉️会不会左右轴向窜动⁉️
✨两个立柱拉个斜板筋更好

楼主:
|LatersM发表于 04-13 10:42 本帖最后由 LatersM 于 2024-4-13 10:51 编辑

感觉你有点画蛇添足,搞那么多梁干嘛,扁扁你要承重的梁只联接了两端。

算不准就大气一点,换60X60的,梁立柱可以少一点,人家工人可以少焊一点,人工很贵的。300kg是放在上面的载荷,但是你要防住工人给你来暴力操作,向下的撞击力你扛的住吗?

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案,探讨一下

网友:
方通的布局不合理,中间5个方管易顺过来,于工件轴线平行。

楼主:
|海燕ZHpf发表于 04-13 11:06方通的布局不合理,中间5个方管易顺过来,于工件轴线平行。
大佬这个怎么得出的,能给个依据吗

网友:
嗯一言难尽。

网友:
内侧用三角板或者梯形板加固下,防止轴线方向出问题。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不错,没问题,俗话说立柱抵千斤,你这才300斤,一点问题没有,但立柱是能抵千斤,但他好像不能抵横 ...

有点东西,能把材料力学的东西怎么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受教了

网友:
立柱二边做成斜撑更好点

网友:
距离近点,钻孔插销限位,如果机械取件,管两边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