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型材

楼主(2024-04-12):
请问各位大师,自定义的型材,做不了受力分析,缺少参数,如转动惯量,截面模数等参数,这些参数是如何映射,软件自带的截面特性只能计算转动惯量,没法计算截面模数

网友A:
截面模数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模数是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模数是个啥

截面模数定义

网友B:
右边数据填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数据填了吗

你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说的那个跟材质有关,我说的这个是跟截面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说的那个跟材质有关,我说的这个是跟截面有关

打扰,说的都不是一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扰,说的都不是一个软件

没关系,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