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填充1/4;1/2;3/4圆

楼主(2024-04-13):
我试过插入销钉符号,但那只有两种形式,太小了,不知道销钉符号能不能设定自己想需要的填充区域

网友A:
括号怎么快捷弄出来的

网友B:
(⁎⚈ᴗ⚈⁎):;https://help.solidworks.com/2024/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sldworks/c_dowel_pin_symbols.htm?id=31fdc30ae0c548f4b16b73286a0004ec
https://help.solidworks.com/2024/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sldworks/c_dowel_pin_symbols.htm?id=31fdc30ae0c548f4b16b73286a0004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ᴗ⚈⁎):;https://help.solidworks.com/2024/chinese-simplified/SolidWo ...

这个销钉符号只有一种,再加对称也只有两种,如果要增加填充1/4圆怎么搞啊?

网友(点评):
画两个线,想咋填充咋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括号怎么快捷弄出来的

直接添加就了,我个是用了注解

网友C:
搞1/4圆是为了区分么?
直接上孔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1/4圆是为了区分么?
直接上孔表啊

上孔表上面有标记,标记没有这个看上去直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孔表上面有标记,标记没有这个看上去直接

实际上打印到A4纸上不一定能够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