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 梯形丝杆提升机构的问题

楼主(2024-04-13):
大家帮忙看看梯形丝杆提升机构,丝杆不动,螺母旋转的情况。(不是很常见的丝杆旋转,螺母不动的机构

我这个绿色板上的重物为800kg左右,丝杆直径要用多大,怎么计算啊?

螺母用链条带动旋转。螺母固定座的轴承用DT串联型的角接触轴承有没有问题(因为它只受一面的力),怎么计算轴承的强度够不够?

螺母要用什么材质比较好网上看了说是用锡青铜,附图如下:

网友:
怎么计算不清楚。

网友(点评):
有一点结构上的小改善:丝杠螺母可以对中放置的话是不是比较好?

网友(点评):
是。但一般来说顶升位置要顶重心位置就可以,导向应该不用对中

网友(点评):
对不对中无所谓,关键看上面的承载重心在哪

网友(点评):
我的重心有变化,会在A点和B点移动,A、B点距离200mm左右。那我的重心应该设在哪里

网友:
找个做滚珠丝杠的,知名的最好,不是的话一般的也有计算工程,与丝杆通用。
如果你问他们销售,也许有简单办法。

网友(点评):
问销售,一般她们都是销售,利益为主,没有向他们买过,不好向他们咨询。。一上来都是问什么公司什么的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會不會重心偏移⁉️升降速度多少⁉️

网友(点评):
升降速度很慢,8mm/s就够了,虽然四根导柱的中心不在支撑点上,但是,支撑点在重心上。应该不会重心偏移。

网友A:
标准品梯形丝杆升降机

网友(点评):
直接装4个,导向轴都不用了。

网友(点评):
装4个,不经济,实用省钱为主

网友(点评):
这样看来,用外径50的梯形丝杆足够承重载荷了。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螺旋传动那一章

网友(点评):
谢谢,看了下很有帮助(里面用的是推力球轴承),果然设计不能离开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准品梯形丝杆升降机

记得25外径的滚珠丝杆动载荷就在3700kgf,50的太大了,没必要。

网友(点评):
算使用寿命2年确实要到50

网友(点评):
3700kgf换算成kg才370kg。我要800kg。所以25外径的还是不够。。

网友:
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刚用米思米的算法看了下,50直径8导程够了,另外机械效率只有20%, 用40轴径6的导程的算是极限数值,不推荐

网友:
这种结构行程大且安装不好的话容易卡,导向轴加直线轴承不如改用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1.我这导向轴是用无油衬套,不是直线轴承,直线轴承径向载荷承受能力小吧? 2.这种纵向负重的,怎么用直线导轨(还要做块侧板来安装直线导轨?)

网友:
除了常规强度的计算和选型。

计算 最大行程时 的 失稳。 这个需要把升降机 伸到最高点的时候 计算一下偏载多少,回程力是否足够克服阻力。

还有 两个导向轴的中间跨度多少,产生的弯曲变形。

当然 低速升降 会好点。

网友(点评):
说得好,能力有限只听懂了60%,不懂得计算回程力和阻力,至于偏载,我的丝杆在重心位置,应该不会偏载吧,升降高度在0-60mm,导向轴距离重心是650-o点-400

网友(点评):
低速启动 会好点。 如果快速响应 这个需要详细的计算。

网友(点评):
还有我的重心有变化,会在A点和B点移动,A、B点距离200mm左右。那我的重心应该设在哪里

网友:
用剪刀叉机构,不要用这种机构

网友(点评):
我这个有升降高度要求。剪刀叉机构只有最高点很最低点,没法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用丝杠横推驱动剪刀叉一样的

网友(2024-05-14):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见过一些设计里会故意让丝杠偏向于一侧的直线导轨,可以降低在不平衡载荷时对丝杠产生的径向力或弯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25外径的滚珠丝杆动载荷就在3700kgf,50的太大了,没必要。

3700kgf等于37000N,按你说换算成kg应该是约3700kg吧

网友:
横向传动不建议用链条,可以考虑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 螺旋传动那一章

你哪一版机械设计手册?我闻邦椿第六版的螺旋传动咋没找到装配示意图里有推力球轴承的地方

网友(2024-07-02):
梯形丝杆效率很低的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不经常升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