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动机问题

楼主(2024-04-1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起动机出厂测试的时候出现断电错误,做耐久报错“电磁开关粘粘”,但经检查不是电磁开关的问题,想问问大神们,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传感器坏了?复位距离不够产生电弧了?触点烧蚀爆炸有小颗粒?不是学电机的,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