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度限位

楼主(2024-04-13):
众所周知,短圆柱面限制2个自由度,长圆柱面限制4个自由度,那么如何区分短圆柱面和长圆柱面呢,或者说它们的高径比的区分范围是多少啊?
求各位大侠解惑

补充内容 (2024-4-15 08:43):
可以把短轴看成是线接触,长轴看成面接触,长轴限位是不会绕轴左右偏转的,而短轴可以偏转,现在就是想找到它们之间高度的一个临界点,在设计的时候取最小高度尺寸(同直径)

网友A:
完全不懂

网友:
理论上说短销是少两个自由度限位

实际生产可以忽略这种情况

他就是个理论,高径比这个我也不知道,求大神解答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对,销轴必然限制2个自由度(前后),然后绕X轴和Y轴都没间隙时就是限制了4个自由度。这个高径比我也不知道,求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懂

楼主说的应该是短销轴定位2个自由度,而长销轴定位4个自由度。怎么界定一个销轴是长销轴还是短销轴,或者是它们的高径比的区分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短销轴定位2个自由度,而长销轴定位4个自由度。怎么界定一个销轴是长销轴还是短销轴,或者 ...

理论上说其实就是短销插起来因为间隙的关系他必然会晃动,轴变长的话就不会

但是怎么区分这个长短我还真没见过

实际生产中好像也没见过这种情况,我们都是比较粗暴的一个销钉孔直接干穿敲销子,也不存在两个自由度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短销轴定位2个自由度,而长销轴定位4个自由度。怎么界定一个销轴是长销轴还是短销轴,或者 ...

我百度,好像是做夹具

网友(点评):
夹具设计要学的,我记得当时还教过夹紧与定位不是一个概念什么的,机械原理好像也教过这个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我没学过夹具,

网友(点评):
这些知识还是蛮有用的,装配的时候也会用到

网友:
这个概念有问题吧,  长轴与短轴限制的自由度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概念没问题的,短轴只能限制两个移动,长轴可以限定两个移动和两个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