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牙检测不伤牙

楼主(2024-04-14):
产品:车床车出来的内牙M24×1.0内牙深度10mm,铝制品
检测方法:现在是用半规式检测内牙,但还是会伤产品,现在伸进去扭半圈180°,还是会掉铝粉,损伤产品,牙规内也有铝粉,会堵塞内牙。有什么不伤产品的检测方式吗
现在这个半规是研磨出来的,这个牙规精度表面光洁度0.4、牙部分抛光了,研磨了,也倒角了(牙规做了20天)但还会轻微的掉铝粉。。请大神们指教下,小弟十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24-4-14 11:47):
或者大家有啥其它的检测这个内牙的方法吗

网友A:
假如牙规是标准的,那掉铝粉也不是问题吧,可以把牙规最后一道工序吗?

楼主:
这个是做出来的牙规

网友(点评):
你这个牙规不是全螺纹?

网友(点评):
不是,之前的全螺纹伤产品更加严重,现在只做了6mm的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牙规是标准的,那掉铝粉也不是问题吧,可以把牙规最后一道工序吗?

啥意思,我没听懂,牙规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也不清楚,是给厂家做的。现在这样做检测的产品会有损伤,客户那不允许有损伤,这个牙规材质是硬质合金钢

网友:
产品偏小了

网友B:
是否一定要用通止规检测?

网友C:
铝合金材质,M24*1的螺纹,真容易滑丝
铝合金应避免使用细牙,螺距1的更要避免。这个设计绝对有问题,拆卸不了几次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一定要用通止规检测?

大神还有什么方法检测这个内牙吗,我目前就想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材质,M24*1的螺纹,真容易滑丝
铝合金应避免使用细牙,螺距1的更要避免。这个设计绝对有问题,拆卸 ...

这是客户的产品,我们负责检测,没办法

网友D:
螺纹通规能通过产品就是合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通规能通过产品就是合格的

现在是检测会伤到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做出来的牙规

之前有个全螺纹,伤产品更加严重,现在只做了6mm的牙,被测产品的牙有10mm深

网友:
用材质比铝软的做牙规呗,反正你们牙规也重新做了。

网友:
有没有树脂材料的牙规?

网友:
虽然但是。。。。貌似这个牙规的精度很难说啊。。。。淘宝搜下通止规(哈量的就可以)对照下看看

网友:
3d打印一个,用光固化或者烧结方式,你这螺距1 3d打印精度一般是0.2,可以试一试?或者用工程塑料试试 pom peek 比铝合金软 应该掉分会减少吧?

网友(点评):
不能掉粉,掉粉就意味着产品损伤了,现在这个牙规掉粉情况很小很小了。

楼主:
材料比铝软的,或者塑料啥的使用寿命能有1年吗,按一天开机12H算

网友(点评):
虽然这是消耗品但是跟换周期不能太快吧

网友E:
振动盘上料,上玻璃圆盘,视觉检测;一分钟能检测500件

网友(点评):
大哥,这个是检测内牙、内螺纹检测,视觉怎么能弄,这个内螺纹检测工位也只是这台机的其中之一...

网友(点评):
视觉,内螺纹也能检测的

网友(点评):
但是要通孔,不能是盲孔

网友(点评):
大哥。你这视觉检测、产品旋转一周这样检测吗、产品本身如果打正光会有点反光的、能否细说下

网友(点评):
相机斜着拍,对焦螺纹,打光的话,让视觉工程师测试;想要节拍,就多几个摄像头多工位;不想要节拍,就单个摄像头产品旋转

网友(点评):
试过了,不行...

网友:
胶模行不行,材质肯定软,就是测量不太方便

网友:
我这边有AI筛选机可以检测。有需要可以联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振动盘上料,上玻璃圆盘,视觉检测;一分钟能检测500件

可以到我司来考察,产品也可以寄过来,有工程师解决。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内牙可以用内窥镜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我没听懂,牙规的最后一道工序我也不清楚,是给厂家做的。现在这样做检测的产品会有损伤 ...

检测时是不是用力太大了?
我们以前也出现过,操作人员不懂,拧的力量太大,把通止规当成丝锥用了。很快规就不准了,只能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