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4-04-14):
如图,线体3两侧有收集篓1和2,想从1侧将两个收集篓拉出,清除废料后从1侧推回,(因为2在环线内侧,不好处理),而且1和2的废料需要分开处理,所以考虑在1和2之间做一个能快速拆装的连接,各位大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ง •̀_•́)ง:;⟦1⟧和⟦2⟧之间作成链条❢挂钩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1⟧和⟦2⟧之间作成链条&#10 ...

多谢回复,用链条那推进去的时候好像不太行呀

网友B:
参考火车车厢连接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火车车厢连接结构

以前参考过,感觉结构虽然巧妙,但制作不易

网友:
做个类似门栓的结构,2号框有个带有一定限位导向功能的开口朝上钩子,用一个T型杆子连接,杆子往上提就脱勾了。
不过1和2号框有必要连接到一起吗?平常拿根杆子推进勾出也行吧

网友(点评):
嗯,也在考虑门栓结构;用杆子钩是也行,但客户的要求是同入同出

网友:
做个横向连杆,活节,自然状态水平,可向上翻转,合适地方再做一个拨杆,可手动拨动使横杆翻转
对面做个碰撞钩,撞到2就挂上,脱开就拨杆

网友C:
类似门吸或者门碰的那种可以么,

网友(点评):
不知道呀,没见过你说的这个

网友(点评):
淘宝一搜就出来了,我就不贴图了,你去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门吸或者门碰的那种可以么,

淘宝一搜就出来了,我就不贴图了,你去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