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宏变量怎么清空?能否编程清空?

楼主(2024-04-14):
FANUC系统,宏变量怎么清空?能否编程清空?

网友:
主要是默认变量要设置好,计算的变量可以不用清空。宏程序里面使用的话都用临时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主要是宏变量不够用了(有些变量可能原来用过现在不用了),不知道哪些变量可用,打算先全部清空,然后再执行程序,看哪些变量现在未在用,

网友:
#1-#33,#100-#199还不够用?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4-15 21:55#1-#33,#100-#199还不够用?
不是我一次用这些,是机床用了很多年,经历了很多人编程,也有机床厂家和测头厂家编的程,几乎所有的变量都有值。怀疑有些变量现在已不用,但不知怎么甄别。

网友(点评):
#1-#33是当前变量,其他程序无关。#100-#199记得应该是开机自动清零的

网友(2024-06-20):
#1=100
N1
#[#1]=#0
#1=#1+1
IF[#1LE199]GOTO1
走个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