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z和Ra粗糙度对照表

楼主(2024-04-14):
Rz和Ra粗糙度对照表

网友A:
应该是新旧粗糙度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新旧粗糙度对照表

网友:
从Ra1.6到Ra0.8,Ra与Rz的关系由1/4变成了1/8,
有大佬解释一下是为什么不?
感谢感谢!

网友(点评):
Ra、Rz没有确定的转换原则,只有一个大致的经验转换系数,Ra ≈ Rz/4 至 Rz/7

网友B:
这个表 不是绝对的,应该是一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 不是绝对的,应该是一个范围。

赞同

网友:
这个网上一大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