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的选用,请问前辈们是怎么选的?

楼主(2024-04-14):
 我看我们公司有两种材料用的多,一种是A3对应国标就是Q235A,还有就是老熟人45#,这两种材料都不写有没有热处理,请问各位前辈,45的话,不写热处理,是不是一般默认就是调质后的,总不会真的就不做热处理直接拿来用吧,还有Q235A也是吗?这两个材料选用的话,一般是用在什么部位呢,这两个材料感觉一般的零件好像都可以选用这两个材料来着。现在有点分不清啥时候用,用他们哪一个了。      辊轴的话这边一般用的是Gcr15,可能是因为这个辊是要和被整平材料直接接触,所以选用的此材料,先调质到28~32HRC然后高频淬火到60HRC以上(如果是有其他原因的话,麻烦前辈们能不吝赐教)。其他的材料就是SKD11,SKH9之类的,SKD11应该是硬度和韧性比较好,一般就是用在受气缸压力的地方,SKH9基本就是刀具了。  还有这边用于箱体的薄壁钣金之类的,一般都是写的热板,冷板,请问这两玩意一般用的是什么钢材啊,一脸懵逼。
  这里想问一下,上面的材料一般会进行热处理吗,如果需要的话,一般是进行啥热处理比较多,用在什么情况下呢?
  另外,我看机械设计手册上说,40Cr是机械制造中最广泛常见的钢材,但是我在这边没有见过哪个零件是40Cr的,请问各位前辈这是啥原因?
 除了这些之外,非标设计还有哪些用的比较多的钢材,是啥情况下用的呢?如果可以的话,还请各位机械社区的前辈、家人们不吝赐教。
  我刚入行没多久,转行感觉也有点迟。带我的工程师口风非常紧,学不到什么有用的,回答的都是一些口水话。唉,现在真的是急的抓耳挠腮,不知所措,好些东西光看也看的似懂非懂,只能请各位大神、前辈们多多指点,晚辈万分感激

网友A:
对于一般应用来说,非标选材料是很糙的,我搞了几年的非标也没有遇到过对材料非常懂的工程师。下面就说说我的经验,仅供参考,不保证正确啊。
1、Q235A和45确实是用得多,设备的百分之九十可能是铝件,钢件的百分之九十的钢件可能都是它俩,45#要贵一点。Q235A主要应用场景有焊接架子和支撑类的板子,45#的主要应用场景也是各种板、块、轴。这两个材料的选用,焊接件和钣金件肯定是Q235A,优先用45#钢的情况,主要看那个零件是不有动态受力、碰撞,要加硬等复杂点的工况,还有老板差不差钱。纯静态支撑的板架,Q235也行。
2、钣金方面,非标常用的有Q235A,镀锌板,SUS201和SUS304钢板。冷热板应该是说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都是碳素结构钢,但是工艺处理不一样,导致力学性能有区别。235A和Q345是热轧钢板里常用的,Q345更好,不过非标里应该很少用,冷板一般说的是SPCC,冷板主要优势表面质量好,更适合做产品的外壳,一般非标也很少用。镀锌板好像就是Q235A镀好锌了,就是总的来说非标钣金这块,一般情况,就是Q235A喷漆; 省钱和电控安装板,用镀锌板就好;需要防锈的,用SUS304;防锈要求没那么高,可以用SUS201.
3、热处理的话,通常都默认不写的。只用重点的轴啊,要加硬的东西之类的写热处理。钣金基本没有热处理的情况,顶多是烤烤消磁。
4、40Cr的应用主要也是做转轴或者齿轮类硬件,很多情况下也可以用45钢替代了。我也没怎么用过,按理它是比45#要好,也贵一点。
5、需要用到SKD11的情况,基本是要热处理到HRC55~以上的情况了,一般就是当治具或者碰撞板了
6、其他材料材料的话:塑料类:PU,PTFE,POM,PMMA,PE,不锈钢:SUS303,SUS304L,SUS316,SUS316L,热处理后高硬度SUJ2,440C,模具钢S136,铝材料A6061,7075,5052,铸铝ADC12,了解下精板和镀铬棒
7、材料和热处理这块,你也可以看下misimi的机械加工标准件用什么材料,看看性能参数变了后,他们材料和处理有没换,比如转轴,齿轮,支撑柱子,轴承座等等。对公差不了解也可以看看他们的尺寸图哪里有公差要求。实际上那些标准件给的信息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大概写了下,我现在不搞非标了,生疏了好多了。
我有个建议是建立一个你自己编制的设计表格,把你常用的设计计算,参考的参数记录下来,比如螺钉尺寸,气缸出力这些,以及上面材料的使用场景,注意事项。做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设计积累的表格,你的能力一定会随着这个表格的丰富而积累起来。

网友(点评):
ヾ(❀╹◡╹)ノ~总结得很到位❕❗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很好,让我受益匪浅,万分感激您的指点

网友(点评):
建议小白全文背诵上面这段文字

楼主:
  感觉帖子都沉了哦,我自己来顶一顶。
  因为我们这基本不用铝合金的缘故,现在我对材料选用,自己的认识就是:静载荷用Q235A,有点动载荷还是尽量上45#,然后那些频繁受力的结构件,比如受气缸冲击力的一些地方,就可以上SKD11了,上45#可能容易变形。切刀什么的就上SKH9,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般应用来说,非标选材料是很糙的,我搞了几年的非标也没有遇到过对材料非常懂的工程师。下面就说说我 ...

谢谢老板科普
我补充一句我的浅薄见识:
老板不会计较我的用料价值,除非特别离谱的情况
要算成本 但成本不该是你我考虑的第一要素

网友:
国内一般用Q235B ,一般型材类的都是Q235B  A也有,便宜一点点  这种材料一般不热处理,一是没必要,二是也用不上型材类,H型钢  槽钢,焊管,钢板这些,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材料   要求高的也可以用Q345 Q355 替代

45#   机加工用的比较多,比如齿轮,轴这些,一般要调质,否则交变载荷容易断,齿轮的话,一般是做齿尖高频淬火,很多也用20#替代
一般是棒材,厚板材,管材

40Cr一般用做轴类,也很常见,电机出力轴很多都用40Cr,一般是要调质下的,要不也是容易断

行业不同可能习惯用的材料不同

网友:
45钢多用轴,Q235多用在板;45钢默认都是调质料可淬火,Q235淬硬度需特殊工艺;据说Q235A少见,市场上多为Q235B,个人没证实过,你可以问问采购。

网友(点评):
前辈,我们这边用的就是A3,对了一下国标就是Q235A,Q235B没见他们用过,这边的Q235A不仅用做各种板,比如承重的大板,还有一些结构件也用它,比如丝杆固定座,然后钣金这边用的都是热板冷板,铝材基本用的少

网友(点评):
一个机器里面基本见不到铝材,偶尔几个机器会出现6061,极少数会出现7075,但是5052是从来没见过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两天按照2楼大大给的经验,我去对了一下我们公司机器的材料使用情况,来进行验证,感觉应该是使用45#他也会有Q235A,用Q235A就可以的他也会用45#,最近看的都有点迷了,请问这两个材料能互相穿插使的吗?

网友(点评):
很多人对材料是不分的,尤其45和235,其实两个有很大却别,45是中碳钢,235是结构钢(低碳钢),低碳钢的特点是比较好焊接,45钢的特点是强度高。低碳钢的特点是韧性好。所以45钢用在机械多,235用在建筑结构上多。

网友:
铝材老机械都用来做散热材料和屏蔽信号用,很少用来做结构的,但现在一些自行车和汽车都用铝材了,社区里的尹总给了总结——铝比钢便宜。结构也有,型材,做个支腿、门窗啥的什么的还是不少的。
我以前画图都用Q235-A,自从有人说市场上没有Q235-A多为Q235-B,我就把材质这改成Q235,后边爱啥啥,我一个画图的,能达到Q235就行,其他的别来烦我。但加了ERP系统统计材质的同事总来找,还得问采购到底是-A还是-B,他们也两眼一抹黑,最后我前公司统一-B。

网友(点评):
说到底是不是就是因为铝合金强度还是差了一点呢,比较好一点的,比如7075,又贵得很,请问是不是除非实在是太重了,差不多都不会用铝合金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航空铝名字好听,不会在飞机表皮上用,基本都是内饰件。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指点,受益匪浅,好人一定暴富,哈哈

网友(点评):
不要客气。有啥说啥,如果偶尔真能有用,我会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