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块CPU的电脑会不会让SW画图更流畅

楼主(2024-04-14):
家里的电脑也用了快十年总是这里那里的出点小毛病,就萌生了换了新电脑的想法。网上看到有款华硕的服务器主板可以安装两块CPU,联想到SW处理模型不就是靠电脑CPU主频越高越好,CPU性能决定了SW的流畅性。想问下论坛里有人用过装两块CPU的电脑运行过SW的吗?

网友A:
核心数量增加也可以,内存,显卡,电脑要设备性能对齐,一个差都会拉后腿

网友:
现在用的是武极CAD渲染工作站  很顺溜

网友(点评):
配置有吗?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数量增加也可以,内存,显卡,电脑要设备性能对齐,一个差都会拉后腿

不考虑渲染的话,还是CPU、内存和硬盘读写能力影响SW流畅度大些。我的老电脑显卡GTX1060比公司的电脑用的RTX4070打开流水线装配体快些。老电脑CPU是E3-1280 8核 3.8GHz,公司的是I7-12700 12核 2.9GHz。上次查看CPU资源监视器,SW就揪着两个核,使用率拉到了100%,剩下的6个核躺平看热闹。
当然也有可能和公司电脑安装了加密软件也有关系吧。

网友:
画图没区别

网友:
画图,打开大型装配体,还是单核性能重要,SW吃单核的

网友B:
搞个16核的,显卡搞个16g内存,内存32G,保管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16核的,显卡搞个16g内存,内存32G,保管流畅。

感觉SW只吃单核,不管是8核12核16核,它就逮住1-2个核拼命的薅羊毛。哪怕剩余的核都在打酱油。这点UG、Cero碾压SW

网友(点评):
是的大型装配体下solidworks太卡了

网友:
SW什么时候支持多核就好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买个R97950,配上4090显卡,128G内存,1000G,硬盘,费用3W左右,高主频5.7,高显存24G,大内存,保证你好用,核心数到不是关键,这些软件都是吃单 核
想用6000左右买老的服务器CPU,所谓的华99主板,没多大用

网友:
(•̀ᴗ•́)و ̑̑ʸᵉᵃʰᵎ~:;干脆,直接上四路主板,四颗CPU运行

网友:
有些服务器就是双路了,就是用2块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SW只吃单核,不管是8核12核16核,它就逮住1-2个核拼命的薅羊毛。哪怕剩余的核都在打酱油。这点UG、Ce ...

太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SW只吃单核,不管是8核12核16核,它就逮住1-2个核拼命的薅羊毛。哪怕剩余的核都在打酱油。这点UG、Ce ...

是的,没有错,就是单核猛就快

网友:
3D软件靠显卡。。。

网友(点评):
显卡是防止拖后腿的,想要速度快,还得是u猛,而且要非常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渲染的话,还是CPU、内存和硬盘读写能力影响SW流畅度大些。我的老电脑显卡GTX1060比公司的电脑用的 ...

加密软件,sw版本,系统版本,驱动,都有关系,但是你1060肯定是不如4070的

这软件对u的要求最高,其次是内存,最后可能拖后腿才是显卡硬盘

他其他几个核心不动是正常的,这玩意就软件哪怕崩溃他也就用那俩核,非常非常吃单核性能和内存

网友:
基本没有用,现在的CPU已经是多核心的(相当于原来的几块CPU),大部分时间CPU性能都是够的

网友:
现在个人电脑基本都是单线作战,除了操作系统极少数功能,无论多少核,无论什么软件都一样,CPU只看你主芯片性能,分布式编程只存在书本理论上。

画图软件对内存要求高,现在16G足够了,顶破天32G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用得完。

开效果渲染对显卡要求较高,不开的话,主板集成显卡足够了。

网友:
sw更多的还是吃cpu单核性能吧

网友:
个人电脑配置 I5-13600kf  + RTX A4000 16g显卡+32G内存,很少有卡顿,有的话等个几秒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