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轴承与石墨铜套,周末无事,水贴~

楼主(2024-04-14):
滚珠直线轴承与石墨铜套均应用在直线运动的导向结构中,并且两者有相似的外形结构,但一个是滑动摩擦一个是滚动摩擦,有人说滚珠直线轴承用于高速轻载,石墨铜套用于低速重载,两者还有哪些主要区别呢?具体选用时应该如何考虑呢?另外还有外钢内铜的石墨铜套,它与常规的石墨铜套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了承受更大径向载荷?

网友:
石墨铜套,你要认真看一下材质黄铜,好的铜套,要用铍钢,青铜,锡青铜,铝青铜,石墨?成本低,实际作用不大,要耐磨锡青铜,但是价格太高,是黄铜的三倍以上,铍铜更贵,
比如机床主轴铜套,高钢性,高精度,高抗震,比轴承优点多,缺点也明显,安装要技术,又贵
径向负载?光轴本身不能有太大径向力,光轴会弯

网友:
做无尘的不能用石墨铜套

网友:
石墨铜套对固定件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要求大于直线轴承;一般承受轴向负载的四立柱结构,就用的4个直线轴承,而不会用铜套,容易卡滞憋劲。

网友(点评):
你这太绝对了,这也要看具体场合的,比如模切就是四立柱结构,从来没人敢用直线轴承,很多有精度要求和寿命要求的地方都首先排除直线轴承

网友:
直线轴承主要是针对长度方向上移动。不能应用在本身旋转的关节部分。
石墨铜套可以

网友:
昨天在抖音上刷到这两者的科普,上面的博主说直线轴承比石墨铜套精度高,然后被喷惨了。

网友(点评):
恰流量的能懂啥,

网友:
直线轴承能不用尽量不用,无数人都上过它的当

网友(点评):
那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点评):
这要针对具体情况了,直线轴承结构简单,功能强大,价格便宜,很容易被用在了不该用的场合,但先天结构决定了它精度低,承受径向载荷时寿命短,简单导向可以用用

网友(点评):
比如上面提到的,轴向负载的四立柱结构,石墨铜套会比用直线轴承适用吗?

网友(点评):
四立柱也要看场合呀,比如有精度要求的,首先就排除直线轴承,你做个升降机,径向负载小,直线轴承加工安装要求低,那可以选它呀

网友(点评):
之前正好做了一个300KG负载的升降台,有一定的轴向载荷,之前的直线轴承把Gcr15的轴磨出直线凹痕了,所以想用石墨铜套试一试

网友(点评):
磨出凹痕这就对了,它娘胎里的毛病,点接触,石墨铜套要考虑上面社友都提到的安装要求高,如果条件允许,加浮动连接降低要求

网友:
可以用石墨铜套和直线轴承配合使用,论坛之前有专门的帖子说明这个。全用石墨铜套会不好安装也容易卡死。

网友(点评):
针对7楼四立柱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