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线了,讨论技术,关于刀具补偿里"形状"和"磨损"的用法。

楼主(2024-04-14):
今天做工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一个4mm的铣刀铣一个立着夹的圆柱,要求在圆柱两面平行的铣出两个平面,现在问题是平面的上部分比下部分要小0.04,好像有个斜度,上面正好顶住下公差3.16,下面顶住上公差3.20,这是什么原因,要磨损不应该上下一起磨损么,怎么铣出来还不平行了?

然后我觉得我在网上搜办法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帖子。以下是原文。

在数控加工中心上,刀具补偿分为刀具长度补偿和半径补偿。长度补偿常用于主轴的Z轴定位或加工深度尺寸,在机床坐标系中,Z轴回零以后主轴端面就是机床坐标系Z轴原点,如果此时执行G91 G00 Z-100,就是主轴端面离开机床坐标系Z轴原点100mm。因此,要想使铣刀、钻头或者镗刀的刀尖接触工件表面(工件坐标系的Z0),就须要使用刀具长度补偿,就是要让出一个刀具长度值。因此,须要先精确测量出从主轴端面到刀尖的长度值,把这个长度值存储在刀具长度补偿存储器中"刀具长度"里的"形状"那一栏里,还要区别是哪一把刀的刀号,作了这些准备以后,执行G43 Z_ _ H_ _指令时,数控系统在向指定的Z轴位置定位时,就会自动向Z+的方向让出(或称为补偿)一个刀具长度值,这时候Z轴的值就是刀尖到工件坐标系Z轴原点的距离。于是,需要加工的深度尺寸就是Z-多少的值。如果你加工的深度尺寸有精度要求,例如深度尺寸有公差,当刀具长度磨损以后,例如刀具长度方向磨损了5丝,那刀具实际长度就比长度补偿存储器中存放的长度值短少了5丝,那么铣出来的台阶深度,或者镗孔台阶的深度就会短少(变浅)了5丝,为了达到深度尺寸要求或公差,通常有两个选择:①把刀长补偿值减少5丝,系统刀长补偿时就会少让出5丝,于是就不影响你期望的深度尺寸或达到公差之内。②把长度磨损的5丝存放在"刀长补偿"的"磨损"那一栏里,数控系统会自动把刀长值减掉磨损值补偿成新的刀长,和方法①的效果是一样的。需要指出的是:刀具长度补偿值和长度磨损值都必须用正值,哪个都不能用负值!有的贴友不是真懂得刀具补偿原理和怎样补偿的方法,独出心裁的说什么"正值怎么样","负值怎么样",这样很容易把别人搞糊涂了

刀具半径补偿和上面说刀具长度补偿是类似的,当用铣刀铣出来图纸要求的外轮廓时,铣刀中心的进给路线,就应该在外轮廓周围各方向上都向外让出一个铣刀半径,才能达到图纸要求的轮廓大小,因此铣刀需要让出的铣刀半径值(新铣刀的标称直径的一半)先存放在"半径补偿"的"形状"里,数控系统就会自动让出铣刀半径铣出来要求大小的轮廓,如果铣刀在铣削过程中发生了磨损,使铣刀直径变细了,例如铣刀直径变细了8丝,那么铣刀半径就减少了4丝,铣出来的外轮廓单边就多了4丝,相对的轮廓外形就多出来8丝,这多出来的8丝就是应该铣掉的余量。解决的办法和上面说的一样:①把铣刀半径磨损值从原来铣刀半径补偿值中减掉(使铣刀半径值变小)。②把铣刀半径磨损值0.04存放到"半径补偿"的"磨损"那一栏里,数控系统也会从半径补偿值中自动减掉铣刀半径磨损值,铣成的工件外轮廓仍能达到精度(公差)要求。需要再次强调:铣刀半径补偿值和半径磨损值还都应该采用正值,不能用负值,才能达到补偿半径和减少半径磨损的目的。而不是像有的贴友说的那样"正值若是G41","负值就是G42",那样说同样会是故弄玄虚把别人搞糊涂。真心向贴友们介绍,不懂勿喷。

下面是我的评论:

我也认可你说的长度补偿,半径补偿都应该输入正值,这样才是这个功能设计时候的用法,也好理解。但是实际操作中长度补偿都是负值,就跟上面那个兄弟说的那样,大部分人对刀的时候直接把机械坐标抄到长度补偿里,所以都是负的三百多。想问下你平时对刀的时候是怎么操作的呢。感谢。

大家有什么看法?
你们对刀都是怎么操作的,我的意思是系统设置里都说了是刀具长度补偿,半径补偿了,怎么大家都用来抄对刀坐标,而不用它本来的用法?这样抄坐标好处和坏处都是什么,正常设计机械坐标是跟X,Y轴一样抄在工件坐标系里吧,为什么呢很多都抄在长度补偿里。
如果能有大佬再能解决我遇到的小问题就更好了。

讨论一下呗。看看论坛里是不是都是养老的。

网友:
你真能瞎说,只能正不能负,想正就正,想负就负,比如现在加工的是10MM刀,现在10的断了,我换了5的,这个是正还是负,如果换了20的,这个是正还是负,
刀长,可正可负,哪有什么只能正,我机床上刀具就有正有负刀补,怎么可能只有负,你真能瞎说

网友:
不知道哦,没搞过西恩西,围观一下

网友:
很简单的事,刀具本身磨损了,你想象一下你现在的刀具头部磨损变小,变成了有锥度。
1.确保工件夹持的牢固可靠,用一把新的铣刀

网友:
大概率就是让刀了,

网友:
写这么多看着都费劲-.-,我以前做数控刀具设计的,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不要纠结这个。 出现这种问题,先把铣刀取下来,换新的刀片上去,然后每个刀片螺丝重新拧一遍,看一下是不是刀具松了或者坏了导致的。 然后再根据刀具的厂家推荐切削用量 再切一次,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切削量过大导致的让刀(当然根据机床不一样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 最后还不行,就检查一下机床主轴,换别的刀具试试,机床主轴是不是被哪个吊毛给撞了,没跟你讲。 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了,研究正负值补偿干嘛? 是不是真的很闲  而且你这个问题自己都没意识到吗? 这是一个两平面不平行的问题,补偿总不能斜着补偿吧?

网友(点评):
换刀我也想过了,去仓库领刀,仓库找了半天说没有了,笑死。机床都是二四年的新机床,不过是个安徽的牌子没听说过,至于刀具,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厂的刀具。别管大的小的好的坏的,都在机床后面一个大桌子上的塑料盒里扔着,地上还放着一大堆生锈的治具,虎钳,垫块。反正离职报告都打了,明天也不用去了,管他呢。不过我比较纳闷,他这个厂管理这么混乱,怎么搞到军品订单的。

网友(点评):
-.-,溜溜球吧,没不要多呆。贵的铣刀片 厂家出场价一片都要80 了,你这种乱扔的就不要多想了什么理论了,本来铣刀片就不行,想再多也没用

网友:
个人感觉就是...算了,你当我是养老的吧...

网友:
借楼主的帖子,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好用的FANUC-OI系统四轴 的后处理,带G41刀补的,可以有偿

楼主:
|风往北吹12发表于 04-15 20:17借楼主的帖子,顺便问一下,有没有好用的FANUC-OI系统四轴 的后处理,带G41刀补的,可以有偿
技术问题去UG爱好者论坛,比这好使。那里资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