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型号代码

楼主(2024-04-15):
SCJ125X150-150+L50MM,这个150+L50MM是啥意思

网友:
总行程150mm,可调行程50mm。

网友A:
SCJ是双轴复动行程可调型,150是固定行程,L50是可调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J是双轴复动行程可调型,150是固定行程,L50是可调行程

那这个L50可调是指气缸实际行程范围在50-150之间,还是100(150-50可调行程)-150之间,谢谢

网友(点评):
100到1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L50可调是指气缸实际行程范围在50-150之间,还是100(150-50可调行程)-150之间,谢谢

不是哥们你现在气缸代号都不认识啊

网友(点评):
只知道缸径,及行程,至于可调范围,真不清楚

网友:
找本选型手册看看,上面都有,不要自己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哥们你现在气缸代号都不认识啊

我这还有不会算气缸出力的。。。

网友(点评):
手册上不是都有,大概看看就行了,不会算我觉得没关系,会查会用也行

网友(点评):
关键是不会的多的呢。。。。。选型都凭感觉

网友:
你要找制造商厂家去查问,特别是日本制作的,标准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