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38——人字齿轮泵

楼主(2024-04-15):
       常见的齿轮泵内、外齿的种类繁多,人字齿的少见。

原理:
       人字齿轮泵在两齿轮啮合时齿廓间为点连续接触,不会产生困油现象,解决了齿轮泵因困油现象导致泵的振动,噪声,轴承负载增大等现象。因此人字齿轮泵具有效率高,噪声低等优点,并;具有良好的节能效果。
优点:

人字齿轮泵主要用于输送高黏度的润滑性液体。输送介质黏度值为3.0-760mm/s。常作为沥青,重燃油,重齿轮油,重柴油的输送泵。

1,结构紧凑:同等流量的情况下,人字齿轮泵由于齿轮的螺旋角大,所以尺寸可以做的较小,使结构更加合理紧凑。

2,工作平稳,噪音低: 人字齿轮泵齿轮的啮合是一种平稳的啮合,所以泵工作时,转动平稳噪音低。

3,使用寿命长:由于人字齿轮泵的特殊结构形式使泵在工作时所受的疲劳载荷较小,从而增加了泵的使用寿命。

网友:
(๑•̀ㅂ•́)و✧:;如果用两个斜齿并列组合成‘人字齿轮’是不可以相同效果❓

网友(点评):
听起来加工难度和装配工艺难度都小很多,缝隙呢,怎么弥补,能否承受粘度大液体的压力?

网友(点评):
^ω^:两个齿輪端面互相嵌套胶圈密封贴合,能把影响降低。

网友(点评):
人字齿轮泵在两齿轮啮合时齿廓间为点连续接触,上面写的我查了下斜齿轮应为螺旋角的原因,接触时点线点的,效果应是不同 ,齿轮这玩意我看着迷糊

网友:
谢谢楼主科普,增长见识了。

网友:
人字齿加工难度大,加工精度差。

网友:
人字齿轮,产生的轴向力非常小。